[Intel] 看测速图猜主控颗粒

楼主(2021-02-18):
前排提升4CE

网友A:
4CE还这么垃圾的SSD都是啥鸟?SSD容量多大?难道是480GB的QLC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E还这么垃圾的SSD都是啥鸟?SSD容量多大?难道是480GB的QLC SSD?

啥主控还没有猜呢!!!

网友A:
见过480GB 2259xt配QLC N18 INTEL黑片的垃圾盘。全盘4CE,到手有一个闪存挂。具体速度没试。

网友:
开局一张图,颗粒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480GB 2259xt配QLC N18 INTEL黑片的垃圾盘。全盘4CE,到手有一个闪存挂。具体速度没试。
...

59XT是缓外是小波浪,还是不再您这位多年前就玩闪存的高手卖关子了,是3111搭配N18 500G,这个速度简直是惨不忍睹啊,本以为3111有个32M缓存或许能好一点,4CE能达到80M,结果后来才知道,N18颗粒搭配2262EN主控缓外也才65M,无论多少CE,
也难怪INTEL要把颗粒厂卖了,这个颗粒3281都跑不满,没得救了,而且还把奸如磐石那个奸商搞的半死不活,大量压货,真是奸商搞奸商,看谁更奸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9XT是缓外是小波浪,还是不再您这位多年前就玩闪存的高手卖关子了,是3111搭配N18 500G,这个速度简直是 ...

还在折腾捣鼓ssd啊!

网友C:
2259XT 3111这种主控本身主打的容量市场就是120G 240G小容量只是奸商们硬是要给干到500G 1T去/颗粒容量上去了/主控能力跟不上自然渣渣了没毛病/你把它上2262EN 2259H速度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9XT是缓外是小波浪,还是不再您这位多年前就玩闪存的高手卖关子了,是3111搭配N18 500G,这个速度简直是 ...

用AS2258开128GB SLC模式就能嗨起来。CS1802也有M16固件,不知是否SLC固件,舍得出钱就能搞。

网友:
既然要猜测,肯定不简单,牛S芯片(牛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折腾捣鼓ssd啊!

过年没事,贴一个玩玩的,早就不捣鼓了!贴了几个2T的,有点乏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9XT 3111这种主控本身主打的容量市场就是120G 240G小容量只是奸商们硬是要给干到500G 1T去/颗粒容 ...

N18颗粒在2262EN上带缓存缓外是85M左右呀,比SATA好一点

网友:
有开心模式 缓外18,排除MLC,
已知最慢的TLC是B0KB,4CE的B0KB缓外至少有30多,也不可能是TLC、
只有QLC了、QLC就两种,N18和BICS5
支持N18的就59XT 3111 9083XT 联芸,BICS5的目前还没见过实物上市,样品倒是有两个,1CE缓外写16
看曲线还挺平稳不是大波浪,排除慧荣、那么就是群联3111和 9083XT,联芸、
看开心模式的范围 4CE应该是512GB,群联3111的N18固件是全盘模拟SLC 1/4容量、一个镜像就掉速,排除群联、
那就只有联芸和9083XT、

网友D:
引用 楼主:
N18颗粒在2262EN上带缓存缓外是85M左右呀,比SATA好一点

带不带缓存对于直写速度差别不大,没有外置缓存的主控用片内缓存跑FTL和 4K队列排序,反而是主控内集成的DRAM有更高的接口速度和带宽,更多的是软件算法问题  3111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还有个不带缓存的2256K+HY16/15nm TLC,有没有缓存都一样的读写和4K随机

网友:
现在好多ys9082h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不带缓存对于直写速度差别不大,没有外置缓存的主控用片内缓存跑FTL和 4K队列排序,反而是主控内集成的D ...

是不是土狗阵营的颗粒上片内缓存比较大,还有英韧的ig5216缓外居然也是一条直线,英韧的老总原来是在马维尔干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土狗阵营的颗粒上片内缓存比较大,还有英韧的ig5216缓外居然也是一条直线,英韧的老总原来是在马维 ...

片内缓存是指主控内的缓存,比如3111的32M DDR,TLC的接口IO只给指令锁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