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便宜的和贵的手电钻拆解对比(HITACHI DV180L VS TNT)

楼主(2021-02-18):
日立是几年前的旗舰产品对比一下同一时期的杂牌电钻,区别不是一般的大,从材料到做工差几个等级,特别是充电器更是天差地别。

TNT

网友:
日立很不错的钻

网友:
谢谢分享。日立的人见人爱。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价钱也是相差几个级别的

网友:
大型分尸现场

网友:
不错,便宜的能用就行,针对不同需求用不同价格

网友A:
非专业用途的话便宜货一样的用

网友:
其实国产也是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配件判断下好坏的,就比如看夹头,一般好的电钻带的夹头都是支持自锁的,因为本身有主轴锁,可以单手卡钻头,所以一般匹配单圈自紧夹头的变速箱都不会差到哪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杂牌该有的也都有了,齿轮看颜色也是粉末钢的,硬度应该达标。

这两把电钻使用寿命应该差不多,区别的就是使用体验上

网友:
你这是拿奥迪同奥拓作比较,针对的不是一样的人群,你把松下EZ7542拆了看看,这个日立也是垃圾,就从选用的磁铁看松下是汝铁硼很薄,这就可以增加转子直径增大扭矩,再有松下高速旋转的部位都是滚珠轴承,阻力小寿命长,充电器电流9A,电路板整体灌封,还有风扇强制冷却包括电池,可松下7542一套将近4000元

网友:
厉害了,让我拆散了肯定装不回去了。。。。。。。。。

网友:
好工具也有干烂活的时候

网友:
所以便宜啊,偶尔家用还凑活的

网友:
价钱不同 成本也不一样 合情合理

网友:
拆的零碎,好贴,对比直观

网友:
好工具就适合抚摸,杂牌适合造作.像我这种不靠工具吃饭,还是买杂牌偶尔干点活就行了.

网友:
两个电机相差太远了 价钱在那摆着那没法比顺便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也买了一个29元的钻想换卡头但卡头里面的罗丝拧不动正反都拧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专业用途的话便宜货一样的用

应该说要求低可以用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