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16脚集成块是不是炸了?

楼主(2021-02-18):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其中一个16脚块拦腰一道纹路,是炸裂了吗?

网友:
对,是裂了,就是不知道炸没炸!!!

网友A:
这不是很清楚的坏了吗,找集成块更换吧。

网友:
这是无声爆破,动静很小的。如果是常规爆破,天灵盖都被炸飞了!

网友:
果断换了吧

网友:
有裂了就坏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清楚的坏了吗,找集成块更换吧。

异口同声的说这个块挂了,看来没可救药了~上面丝印也破了相,输入保险丝爆了/整流桥断了2个臂/2个mos管击穿/输出半桥击穿~如此完全彻底的挂了.......

网友:
16块的某果电源就别折腾了。撸点同价的20V4.5A的不香么?

网友(2022-06-28):
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裂纹肯定不是天生的!

网友:
确定已炸,请节哀。。。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开关电源一旦炸鸡,只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