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影视路由一代救砖

楼主(2021-02-18):
人人影视路由一代救砖,安装度娘和论坛的教程,没有先开启telnet  直接刷了Uboot之后,刚开始刷进去OP固件了。。然后刷GL.iNet-B1300固件时候就进不去了。。,重新进uboot刷 openwrt-ipq40xx-generic-century_wr142ac-squashfs-factory.bin和 openwrt-ipq40xx-generic-century_wr142ac-squashfs-sysupgrade.bin还有官方固件都不行。。目前只能进uboot 求救砖。。

网友A:
你还好一点,刷了uboot,我的没有刷,直接刷b1300成功后点升级然后就无限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好一点,刷了uboot,我的没有刷,直接刷b1300成功后点升级然后就无限重启了 ...

正常直接原版固件可以可以直接升级B1300固件的

网友A:
会不会是进uboot固定了电脑IP忘记改回来?我今天刷另外一只一次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进uboot固定了电脑IP忘记改回来?我今天刷另外一只一次成功了

自动获得 设置192.168.1.X  192.168.0.X  192.168.8.X 都试过 不行

网友B:
mtd有没有备份?备份了就刷回去。地址看smeminfo。自己的刚刚救活。
就用俩命令,tftpboot,sf。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d有没有备份?备份了就刷回去。地址看smeminfo。自己的刚刚救活。
就用俩命令,tftpboot,sf。 ...

备份出来的都是不完整的 都是256K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份出来的都是不完整的 都是256K的文件

能不能用别的机器的,都是一代,我好像有备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备份出来的都是不完整的 都是256K的文件

除了kernel和rootfs,其他都不超过512k。rootfs的0x1600000的后0xa70000要清0。否则登不进去。
root@OpenWrt:~#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40000 00010000 "0:SBL1"
mtd1: 00020000 00010000 "0:MIBIB"
mtd2: 00060000 00010000 "0:QSEE"
mtd3: 00010000 00010000 "0:CDT"
mtd4: 00010000 00010000 "0:DDRPARAMS"
mtd5: 00010000 00010000 "0:APPSBLENV"
mtd6: 00080000 00010000 "0:APPSBL"
mtd7: 00010000 00010000 "0:ART"
mtd8: 00400000 00010000 "0:HLOS"
mtd9: 01600000 00010000 "rootfs"
mtd10: 00a70000 00010000 "rootfs_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kernel和rootfs,其他都不超过512k。rootfs的0x1600000的后0xa70000要清0。否则登不进去。
root@Open ...

这次折腾备份的文件大小和我之前第一个折腾的 差别好大啊

网友(2021-10-28):
大佬 我的和你一样只能进入uboot界面了 还能救活不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B:
mtd有没有备份?备份了就刷回去。地址看smeminfo。自己的刚刚救活。
就用俩命令,tftpboot,sf。 ...

大佬怎么搞啊.备份文件发一份好不

网友(2023-03-09):
如果刷过不死uboot,能进网页端就没问题。进去web之后访问192.168.1.1/uboot.html,上传刷入gl-inet/uboot-IPQ40XX生成的.elf文件,再怎么刷b1300的固件也刷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