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电视机电源板维修请教

楼主(2021-02-18):
是不是R9803有问题,

网友:
你都学会测电压了,就不能学一下测电阻吗

网友:
R9814和Q9802其中之一短路也会引起这里电压低

网友A:
R9814没装,Q9802导通的话,这里2V没什么不对的,相当于是R9804跟外围并联后串联。

Q9802断开的话,那么所有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假设Q9802导通,或如楼主更新后所说没有Q9802,那么实际如下图,ld7591的8脚是启动电阻,1脚是电压检测。电源不工作,先看看8脚。

主动PFC工作后电压在接近400V,那么,这个点的电压就2.6V左右了,符合LD7591文档的设定电压。

楼主:
Q9802在实际的板子上是空的,没有原件,
R9814和Q9802之间有19K,

网友:
直接测量R9803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是R9814开路了。测量R9814两端只有2V电压,是因为你的电压表内阻不够大,电压被R9817、R9802、R9803分压了。
根据原理图,R9814两端不应该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814没装,Q9802导通的话,这里2V没什么不对的,相当于是R9804跟外围并联后串联。

Q9802断开的话,那么所 ...

ld7591的8脚0V,1脚2V

网友:
8脚没工作电压,PFC当然不工作。

电视的主电源是由辅助电源供电的:辅助电源先给处理器供电保持待机,遥控开机后通过一个或几个三极管分别给PFC,主电源供电,整机才启动。

网友B:
电源板无非就是大功率器件比如变压器,电感,MOS开关管容易虚焊,高压端启动电容容易失效,低压端滤波电容容易鼓。从220V输入端顺着用万用表测量就好了。有画图的功夫都修好了。修板和中医看病一样需要望闻问切。开头你就挂一张原理图还以为你在分析电路。其实大可不必。电源最容易坏的无非就是那几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无非就是大功率器件比如变压器,电感,MOS开关管容易虚焊,高压端启动电容容易失效,低压端滤波电容 ...

他这也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很可能是主板待机不开,那问题就复杂一些了,三要素,各电源问题都要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9802在实际的板子上是空的,没有原件,
R9814和Q9802之间有19K,

楼主,你这个电路图不错,可以分享一下整个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也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很可能是主板待机不开,那问题就复杂一些了,三要素,各电源问题都要查了。 ...

对啊,楼主都不舍得放张板子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