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老飚王移动硬盘换新春——DIY加micro-USB口

楼主(2021-02-18):
以前大学那会儿买了个移动硬盘盒,把自己笔记本升级换下来的硬盘装进去当成移动硬盘使用。当时很多电脑的电源功率还比较低,USB前置面板电流不足,所以流行的还是那种USB母头的大家伙,还自带了一个辅助DC插头和一根电源线。由于那个数据线太少见了,每次使用都得带着它嫌麻烦久而久之就闲置不用了,昨天收拾家里翻了出来,表面的类肤质橡胶涂层已经粘腻了,我用除胶剂、洗洁精都洗不干净,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钢丝球……然后就这个熊样了,拿在手里光滑无比,有机会整个油漆喷绘一下,那得是另一篇文章,下次再写咯

清理完之后我想干脆给它加个micro-USB接口得了,一来micro-USB线到处都是方便使用,二来手头有不少micro-USB设备,拆个插座现成的材料。
主板上空间很大,问题是主板接口处空间很小,本来打算在底部,主的另一头焊接micro-USB插头,后来想想觉得飞线太长了会不会干扰信号,稳妥起见还是挨着原来的插头附近另寻出口吧。

我想在侧面开个口子,但是这个硬盘壳是上下两片卡扣在一起,缝隙很小,如果在侧面开口还需要切割外壳,太费劲了。
后来试了一下右上角按键旁边的角落,刚刚好够放进去的,距离按键太近了,没办法挤一挤吧=_=……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正反面这个位置都是GND地线
用刀尖刮磨出电路板上的铜片,右上角的位置没有铜片,我就割了个小孔位对应一个支脚。
如下图所示位置摆放,针脚定义从左至右:-\(\micro-usb第二脚为空)D+\D-\+
那么我需要飞线焊接的其实只有D+\D-和+。
上松香~

担心跳线的铜丝过细,我特意将两根铜丝拧成一股焊接的,只有三根线,没动用放大镜什么的,要是再多几根估计我眼就要花了~
焊接好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好,分层绝缘。

完成效果图

规划外壳孔位

电钻头找不到了,用的电磨。。。= =b

上雕刻刀……

打磨键帽

安装测试

一切OK

发现这个地方是个隐患点,还是得切割一部分外壳……

用斜口钳子直接干掉,再用锉刀打磨一下~

额,发现切歪了……

一切正常,点上热熔胶,增加稳定性,毕竟是要经常插拔的地方。

OK,我的飚王移动硬盘盒改造完成了~接着奏乐接着舞~牛转乾坤!

网友:
这种口子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A:
三星并口160GB有几个这样的硬盘。
micro口不行的,用用就可能接触不良,不如C口。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也就凑合了。

网友:
开孔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高超,谢谢!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移动硬盘40g的,也改了接口,不过我那个是usb母口生锈了,直接把母口去掉改的

网友C:
我感觉几天就掉了,还不如花19.9买个USB3.0的移动硬盘盒!这种笔记本盘手头有六七个,四个装了盒子,一个放小米路由里面,还有俩闲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并口160GB有几个这样的硬盘。
micro口不行的,用用就可能接触不良,不如C口。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也就凑 ...

嗯,要求不高,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移动硬盘40g的,也改了接口,不过我那个是usb母口生锈了,直接把母口去掉改的 ...

啊,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几天就掉了,还不如花19.9买个USB3.0的移动硬盘盒!这种笔记本盘手头有六七个,四个装了盒子,一个放 ...

生命在于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趁着春节在家闲得无事,改造下废物利用哈~~~

楼主:
害!?!?我才发现,我不是保存的草稿么,怎么我还没编辑完就发出去了,你们还能看见还能评论?!?!?

网友:
这种接口硬盘绝迹了。。。。。。

网友D:
要我直接把那个一键备份卸了,用那个口。毕竟这个功能基本都用不到

网友E:
为啥不一步到位换typec口?

网友F:
这个叫黑鹰吧,还有stat口的。楼主为什么不在USB大口的地方改成小口呢,改成C口也许更加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嗯确实,我那个壳子也是黏手,然后我用刀把外面那一层全刮下去了,后来生锈了,再后来壳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直接把那个一键备份卸了,用那个口。毕竟这个功能基本都用不到

好主意,我弄的时候愣是没想起来那个按钮干啥用的……我当时还以为是重启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一步到位换typec口?

因为我手头没有type-c的母座呀~而且身边设备micro-USB线必备,就换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黑鹰吧,还有stat口的。楼主为什么不在USB大口的地方改成小口呢,改成C口也许更加方便 ...

好像是飚王的黑鹰系列~年代久远记不太清楚了。USB大口改成小口会留个大窟窿,感觉很不美观咧……而且万一我改失败了不是还能复原来着~手头没有多余的C口母座,就用的micro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确实,我那个壳子也是黏手,然后我用刀把外面那一层全刮下去了,后来生锈了,再后来壳扔了 ...

其实我以前用的时候有段时间也不装外壳,主要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