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超简单DIY~制作自动授时64*32 LED单色大屏时钟(开源)

楼主(2021-02-18):
落叶风大侠的WiFi 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确实非常不错,但是门槛太高了,很多人想做,但是力不从心啊。

我这边发布一个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做出来的大屏时钟,有以下优点。

1:程序简单,只有一个Arduino工程,插上USB即可下载。
2:硬件简单,只需要两个元件,焊接10来根线,无需电路板。
3:成本便宜,LED板全新价格也就30元,再加一块10元的ESP8266 D1板就够了。
3:联网能力,ESP8266有联网能力,我开源的程序,已经做好了时间同步。以后可以继续扩展天气预报等功能。
4:中文显示,我开源的程序,已经集成了16*16中文字库,可以直接用UTF-8编码显示。显示天气,万年历等超级方便。
5:OTA能力,除了第一次需要用USB下载,以后可以使用WiFi下载程序了,无需把墙上的时钟拿下来。

所需的两个元件,淘宝采购:

这种LED屏有红色单色的,也有红绿双色的。但是ESP8266的IO口有限,我只能搞定一种颜色。如果买红绿双色,只能用改变接线的方式,永久性的改变颜色,可以显示绿色,也可以显示橙色。

打开源代码,找到如下部分:
#define RowA D8            //行信号,驱动138
#define RowB D7
#define RowC D6
#define RowD D5
#define STB D2         //595 刷新显示  SS  LAT
#define CLK D1         //时钟    SCK
#define OE D0                         //  使能
#define R1 D4          //上半屏列信号输出
#define R2 D3          //下半屏列信号输出

照此定义,把LED屏和ESP8266 D1 板焊在一起。另外把5v供电线也给焊上。板上插一根USB线备用。

硬件完工,下面搞软件:

Arduino的开发环境,下载下来后,需要在“开发板管理器”里面加入ESP8266的支持。
另外在“库管理器中”下载一个“u8g2”这是一个包含中文字库的显示屏驱动。

最后一步,修改源代码中的wifi名和密码,然后通过USB下载,就搞定啦。

源代码在此: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 ... /OtherProject/clock

现有功能与功能扩展:
现有的代码,会自动从ntp.org读取时间,并显示。已设置时区为8,如果在国外的同学请自行修改代码时区设置。
代码的最后一段,就是设置显示内容的,默认第一行大字显示时间,第二行小字显示日期,第三行小字显示英语的星期。大家可以自行修改显示的内容,语法就是和printf一样,非常方便。
最后几行我还写了如何显示中文的例子,如果有能力的同学可以从网上读取天气预报来显示。

//D0 = GPIO16;
//D1 = GPIO5;
//D2 = GPIO4;        LED on esp8266
//D3 = GPIO0;can not download when connected to low
//D4 = GPIO2;
//D5 = GPIO14;
//D6 = GPIO12;
//D7 = GPIO13;
//D8 = GPIO15;  can not start when high input
//D9 = GPIO3; UART RX
//D10 = GPIO1; UART TX
//LED_BUILTIN = GPIO16 (auxiliary constant for the board LED, not a board pin);

#include<ESP8266WiFi.h>
#include<WiFiUdp.h>
#include<ESP8266mDNS.h>
#include<ArduinoOTA.h>
#include<ESP8266WiFiMulti.h>
#include<ESP8266WiFiGeneric.h>
#include<time.h>

#include <U8g2lib.h>
u8g2_t u8g2;

#define timezone 8

unsigned long Cycle = 1000;//刷新间隔,微秒
unsigned long DisplayLight = 50;//亮度
const char* ssid = "wang";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  //Wifi密码

char *time_str;
char H1,H2,M1,M2,S1,S2;

unsigned long SecondsSinceStart = 0;
unsigned long TenthSecondsSinceStart = 0;
void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void OnSecond();
void NonStopTask();

#define RowA D8                    //行信号,驱动138
#define RowB D7
#define RowC D6
#define RowD D5
#define STB D2         //595 刷新显示  SS  LAT
#define CLK D1         //时钟    SCK
#define OE D0                         //  使能
#define R1 D4          //上半屏列信号输出
#define R2 D3          //下半屏列信号输出

void setup()
{
        delay(50);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RowA, OUTPUT);
        pinMode(RowB, OUTPUT);
        pinMode(RowC, OUTPUT);
        pinMode(RowD, OUTPUT); //138片选
        pinMode(OE, OUTPUT); //138 使能
        pinMode(R1,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R2,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CLK, OUTPUT); //595 时钟
        pinMode(STB, OUTPUT); //595 使能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STA);//设置模式为STA
        byte mac[6];
        WiFi.softAPmacAddress(mac);
        printf("macAddress 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r\n",mac[0],mac[1],mac[2],mac[3],mac[4],mac[5]);

        Serial.print("Is connection routing, please wait");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ifi接入到网络
        Serial.println("\nConnecting to WiFi");
        //如果Wifi状态不是WL_CONNECTED,则表示连接失败
        unsigned char WiFiTimeOut = 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1000);    //延时等待接入网络
                WiFiTimeOut++;
                if (WiFiTimeOut>10)
                {
                        break;
                        Serial.println("\nConnecting to WiFi Failed");
                }
        }

        //设置时间格式以及时间服务器的网址
        configTime(timezone * 3600, 0, "pool.ntp.org", "time.nist.gov");
        Serial.println("\nWaiting for time");
        while (!time(nullptr)) {
                Serial.print(".");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

        //开启OTA功能。除了第一次需要用USB下载,以后就可以使用WiFi下载程序了。
        ArduinoOTA.onStart([]() {
                String type;
                if (ArduinoOTA.getCommand() == U_FLASH) {
                        type = "sketch";
                } else { // U_SPIFFS
                        type = "filesystem";
                }
                // NOTE: if updating SPIFFS this would be the place to unmount SPIFFS using SPIFFS.end()
                Serial.println("Start updating " + type);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
        ArduinoOTA.begin();
        Serial.println("Ready");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u8g2_Setup_ssd1306_64x32_noname_f(&u8g2, U8G2_R0, NULL, NULL);  // init u8g2 structure

}

void hc138sacn(byte r)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
        digitalWrite(RowA,(r & 0x01));
        digitalWrite(RowB,(r & 0x02));
        digitalWrite(RowC,(r & 0x04));
        digitalWrite(RowD,(r & 0x08));
}

void DisplayOneLine()
{
        //显示缓存扫描
        static unsigned char row=0;
        for (int i=0; i<64; i++)
        {
                digitalWrite(CLK,0);
                digitalWrite(R1, ((u8g2.tile_buf_ptr[i%64+(row/8)*64]>>(row%8))&1));//发送上半屏
                digitalWrite(R2, ((u8g2.tile_buf_ptr[i%64+(row/8)*64+128]>>(row%8))&1));//发送下半屏
                digitalWrite(CLK,1);
        }

        hc138sacn(row);            //选行
        digitalWrite(STB, 1);      //数据确认
        digitalWrite(STB, 0);
        if (DisplayLight>0)
        {
                digitalWrite(OE, 0);  //开启显示
        }
        delayMicroseconds(DisplayLight) ;  //亮度调节
        digitalWrite(OE, 1);  //关闭显示
        row++;
        if (row>15)
        {
                row = 0;
                NonStopTask();
        }
}

unsigned long CurrentDisplayTime;
unsigned long LastDisplayTime;
void DisplayTimerTask()
{
        CurrentDisplayTime = micros();
        if (abs(CurrentDisplayTime - LastDisplayTime) > Cycle)
        {
                LastDisplayTime = CurrentDisplayTime;
                DisplayOneLine();
        }
}

void loop()
{
        DisplayTimerTask();
}

void NonStopTask()
{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ArduinoOTA.handle();
}

void OnTenthSecond()
{
        if (TenthSecondsSinceStart % 10 == 0)
        {
                OnSecond();
                SecondsSinceStart++;
        }

}

unsigned long LastMillis = 0;
void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 (abs(CurrentMillis - LastMillis) > 100)
        {
                LastMillis = CurrentMillis;
                TenthSecondsSinceStart++;
                OnTenthSecond();
        }
}

char* WeekStr[7] = {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

void OnSecond()
{
        static char sprint_buf[20];

        time_t now = time(nullptr); //获取当前时间

        //转换成年月日的数字,可以更加自由的显示。
        struct   tm* timenow;
        timenow = localtime(&now);
        unsigned char tempHour = timenow->tm_hour;
        unsigned char tempMinute = timenow->tm_min;
        unsigned char tempSecond = timenow->tm_sec;
        unsigned char tempDay = timenow->tm_mday;
        unsigned char tempMonth = timenow->tm_mon + 1;
        unsigned int tempYear = timenow->tm_year + 1900;
        unsigned char tempWeek = timenow->tm_wday;

        u8g2_ClearBuffer(&u8g2);//清空显存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crox3t_tn);
        //第一行大字,显示时间
        sprintf(sprint_buf, "%02d:%02d:%02d"
                , tempHour
                , tempMinute
                , tempSecond
        );
        u8g2_DrawStr(&u8g2, 3, 12, sprint_buf);

        //第二行小字,显示日期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PAandRUSLCD_tf);//字体5*7
        sprintf(sprint_buf, "%04d-%02d-%02d"
                , tempYear
                , tempMonth
                , tempDay
        );
        u8g2_DrawStr(&u8g2, 0, 22, sprint_buf);

        //第三行小字,显示星期
        sprintf(sprint_buf, "%s"
                , WeekStr[tempWeek]
        );
        u8g2_DrawStr(&u8g2, 0, 31, sprint_buf);

        //显示中文的方法  但是这个屏幕最多只能显示八个汉字。本身这个源文件,必须是UTF-8格式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wqy16_t_gb2312);
        //u8g2_DrawUTF8(&u8g2, 0, 14, "好好学习");
        //u8g2_DrawUTF8(&u8g2, 0, 30, "天天向上");
}

网友:
用Arduino就是这么简单。
都不好意思打赏了。

网友:
功耗怎么样的?

网友:
支持开源,看来要学学Arduino了

网友:
功耗怎么样的?------------------这个最关心

网友:
确实成本不高,有时间了仿制一个。

楼主:
晕,这东西反正不可能脱离电线长期使用的,你们为啥这么关注功耗?

1万的充电宝,大概能用1天吧。大概2瓦。

@ccp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适合放办公场所。

网友:
先收藏,等有空了仿制一个玩玩,谢谢楼主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A:
可以打开路由器的NTP服务,这样只要连路由的IP作为NTP就可以了,同步时间更快,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路由器的NTP服务,这样只要连路由的IP作为NTP就可以了,同步时间更快,更准确 ...

没必要  pool.ntp.org 是默认的linux系统用的同步服务器池,有足够量的服务器,根本不怕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必要  pool.ntp.org 是默认的linux系统用的同步服务器池,有足够量的服务器,根本不怕出问题。 ...

至少在断网的时候你的时钟还能走时,否则就要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在断网的时候你的时钟还能走时,否则就要停了。

不会停的,就算断网了,也是一直走,只不过依靠CPU晶振,精度可能会差点。

我这个项目,为了极简化,按键都没有,只能依靠网络同步。你说的路由器自带时间服务也是靠CPU时钟的,断网时间长了也不准。而且并不是每个人的路由器都有NTP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这东西反正不可能脱离电线长期使用的,你们为啥这么关注功耗?

1万的充电宝,大概能用1天吧。大概2瓦 ...

真的进入实用,关注的东西多着呢,如白天晚间亮度切换或可调,或定时关闭显示等

网友C:
什么接口?
是HUB75接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接口?
是HUB75接口吗?

单色应该是08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进入实用,关注的东西多着呢,如白天晚间亮度切换或可调,或定时关闭显示等 ...

在我家已经进入实用了。我家里的屏,都是读取我家的智能家居服务器上的数据显示,包括天气之类的。 这次我专门改了个可以独立工作的时钟开源一下。
ESP8266的数字口全部用完了,就剩一个A0口了,我自己的是接了一个亮度传感器。自动调整亮度,包括全黑之后关闭显示。定时关闭就用不着了。
调整亮度只需要改变一个变量值就行了,我写在最前面改参数的地方了。

这个屏我家里有好几个,不一定显示时间,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数据显示,我一般用它来显示我DIY过程中需要一直看着的数据,比如给电池充电的电流电压等等。

还有一个显示屏背面绑着一个超薄的充电宝,可以移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色应该是08的接口。

这个口是双色08接口。 不过兼容单色。单色的时候,一般只用红色。
R1是红色上半屏,R2是红色下半屏,
G1是绿色上半屏,G2是绿色下半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我家已经进入实用了。我家里的屏,都是读取我家的智能家居服务器上的数据显示,包括天气之类的。 这次我 ...

期待您的更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的更多分享~

我这个分享只能算是个抛砖引玉而已,个人DIY的东西,每个人的功能求差异巨大。不可能直接分享一个别人需要的东西。

我这个就是个“网络实时显示屏”,自我感觉最棒的是集成了汉字字库。

只是做了一个大家最常用的,时间显示的功能。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自己想要显示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需求,说说看啊。

其实我也知道天气预报也是大家需要的功能,但是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服务器难找。更加麻烦的是现在服务器都升级成ssl了,单片机很难处理。我自己做的是申请一个免费天气的api账号,然后用一个树莓派通过ssl获取天气,然后通过UDP协议发给显示屏,然后就可以显示天气了。只是这一套系统不是很方便分享,如果有需求,我倒是可以想想怎么分享。

超简单DIY之二~制作64*32 LED单色大屏天气预报(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