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给的无线路由器WR214加密了 怎么才能改登录密码?

楼主(2021-02-18):
一台公安给的无线路由器WR214。焊了三根针,设置115200,超级终端里,路由器一通电,是乱码,过一会才正常显示。怎么才能改登录密码?

网友:
搜了一下,
这玩意就是个烫手的手雷呀

网友:
可能刚开机不是115200,试下其他的

网友:
需要你提供uboot分区镜像文件。可以找出波特率。先在linux下操作

网友:
拆下来上编程器

网友(2021-03-28):
恢复出厂设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