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根SATA线

楼主(2021-02-18):
拆根SATA线
一直想看看SATA线里面啥样子的。
今天拆一根看看。

联想的机线

有点品牌的。

剪断

居然是4根地线,两个锡纸屏蔽的单元。

剥开来,平行的线,

都是单芯大。

刮一下,都是铜丝的,镀的银还是锡。
这样的线高速传输数据,
按理说,白色两根应该用双绞线才好啊。
不过线材都是铜的,也算是良心了。

网友:
没错,镀的银。

楼主:
镀银算是粉良心了。

网友A:
不双绞难以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一般的线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双绞难以抑制共模干扰

做平行更好控制阻抗,这种线都是短距离传输,

网友:
第一次见到里面的电线,谢谢楼主!

网友:
质量还算不错,不是铁线。

网友:
我见过用铁线的

网友:
之前拆过几根都是这样的单芯线。

网友:
普通的SATA就是这样的,除非买DIY很贵的那种

网友:
看标签是联想或者ibm的?

网友:
只要不是铁丝线芯都还可以,我买过包邮的铁丝线芯配固态硬盘转接架子,不如废品站主板拆的铜线最好。

网友:
品牌主机主板自带的SATA线用料都挺好的,就怕单独买的那种,之前就遇到用铜包铝的

网友:
镀银的,高频信号有集肤效应,镀银后电阻低点

网友:
不一定是镀银的,或是镀锡的

网友:
用磁铁一下试试。

网友:
同样的情况下, 双绞排线应该比普通的并列排线好。。。

网友:
这个线不错,拆了可惜了

网友:
真的没晒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