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得力DL8480二级管档测电压烧了

楼主(2021-02-18):
同事用这表二级管档测了一下通电时候的60v电瓶车充电器正负极,就成这样了,板子上有两条铜箔烧的起皮,已经飞线焊好,烧了几个M7和稳压管也都焊好,两个比较器换了LM358,打开电源各档位显示正常,感觉芯片应该还是好的。但测量时候没有数据输入,看不出来芯片型号,论坛找了Dtm0660资料,但好像不是。求助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得力也出万用表了?看着做工也就一般吧,直接换个新的也不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也出万用表了?看着做工也就一般吧,直接换个新的也不贵了吧

这表确实一般,还傻贵,150元左右。我也是烧过几个表的人,就是杂牌的9205也没见过把铜箔烧飞的。

网友B:
这牛屎真圆真亮!貌似是不常见的芯片!一堆电位器。

网友C:
贴牌的吧,正式型号应该是EB420B

网友B: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  这本书配套光盘里有这个表EM42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牛屎真圆真亮!貌似是不常见的芯片!一堆电位器。

我看不出来芯片型号,也找不到电路图,很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牌的吧,正式型号应该是EB420B

是贴牌的,按EM420B搜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  这本书配套光盘里有这个表EM420B

按您的提示,已经下载PDF文件看了,文字里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没有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万用表的维修步骤

1,保险管修复,板子上烧飞的线也已经飞线,二极管也换过,还是不行。2,准备自己再试试再联系售后。3,新表已经买了,但单位采购的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也出万用表了?看着做工也就一般吧,直接换个新的也不贵了吧

这表150左右,烧了后单位又给买了一个300多的。采购的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经销商那里可能是按金额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150左右,烧了后单位又给买了一个300多的。采购的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经销商那里可能是按金额返…… ...

这都是潜规则了,没啥好奇怪的

网友:
搜到的这块表贴牌制造商官网
http://www.all-sun.com/

网友E:
150买这表的人是咋想的?

网友F:
咸鱼看到一块和这个一样贴牌的表  要价50, 还好取消订单了,不然又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买这表的人是咋想的?

采购的人不用表,这个烧了后又给采购了一个世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看到一块和这个一样贴牌的表  要价50, 还好取消订单了,不然又被坑了, ...

最好别买这个表,操作失误会烧铜箔。今天把前面换的零件全部去掉,又检测了一下,新发现左侧的两个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NND。。。。目前发现的,总共烧飞了四段铜箔,三个M7二极管,四个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