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SC908SN/AU6989SN量产时出现30500不支持此型号FALSH,

楼主(2021-02-18):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T SE9)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00000EF8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T SE9
设备修订版: 0112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T SE9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SC908SN/AU6989SN [E512] - F/W D82B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7657 - KIOXIA(铠侠) TC58TEG7TDKTA00 - 1CE/单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16GB

网友:
不停的换工具~

楼主:
差不多的都用过了,不行,有的直接识别不了,有的不能启动

网友(2021-08-16):
优盘量产好了吗? 我这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换了很多量产工具都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试了好多版本都不行,基本都是提示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的都用过了,不行,有的直接识别不了,有的不能启动

搞定了吗,都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量产版本问题

网友(2022-08-11):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是东芝的C:\Users\杨锦鹏\Desktop

网友:
搬板吧89AN太老了,上个群联UP23N或者新的安国AU6989SN-GTC/GTD/GTE
如果没有技术的逝世老版工具,例如ALCOR_MP_v14.04.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