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晨光LED夜光镜面触控台灯AEA98521

楼主(2021-02-18):
晨光文具出品,做工还行,我猜是代工的
晨光不是生产圆珠笔啥的码?

折叠式

灯,不亮了。

下胶垫,螺丝

铅酸电池的,改锂电的空间够大

估计是摔了的,电池的 扣子断了,电线也断了

测量了下单节电池还有1.5V 的电,
将断掉的锡焊上,断的卡扣那里找东西垫上,

可以亮了,懒得再找东西改锂电了。

等彻底的电池坏了再折腾吧。

网友:
这个小台灯质量还可以,谢谢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就是这种台灯才让我见过单体铅蓄电池

网友A:
铅酸单节电池只有1.5V说明电池改退休了,还是换锂电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单节电池只有1.5V说明电池改退休了,还是换锂电靠谱。

看了下,楼主的电池是单个2v的铅电池,两个串联为4v。单节2v的电池放到1.5v属于较合理的电压

网友B:
头一次见两节铅酸电池的,难道真的是2V单体吗,嘿嘿

网友:
灯珠不能懒得改,因为450纳米蓝光峰值过高,至少改成暖白灯珠,最好是首尔高显色性中性白灯珠。

网友:
还行,估计是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两节铅酸电池的,难道真的是2V单体吗,嘿嘿

铅酸电池单个就是是2V的。

网友:
之前也有一个,改造锂电池了

网友:
还是改为锂电池比较稳定工作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这铅酸电池,就知道是个垃圾货。

网友:
里面太山寨了

网友:
晨光和得力差不多,东西很杂,除了文具外其他东西都是贴牌的。之前还看到过晨光做过耳机和手机数据线

网友:
铅酸的应该不会比锂电的节省多少成本吧?

网友:
换上锂电池好

网友:
不换锂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