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SONY TRV81e Hi8磁带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1-02-18):
春节期间想把孩子的成长录像转成数码的,结果发现摄像机有故障了。
前几天发了下面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562
在坛子里多方求教,觉得不是磁头,而是电路的问题。
一没技术二无仪器,要修板子如同登天。
好在网上有卖旧货的,90元买了个同型号的,换里面的板子试试。

这个旧货不能开机,拆了后发现电源板的保险丝烧了。

年纪大了,现在看到这么复杂的结构不是兴奋而是发怵。
硬着头皮,拆!

这是电源进来后接的第一块板子,估计是将7.4V的供电转换成各种所需的电压。
5个保险丝烧掉了4个,也不知道是多少A的。
也不理解屏蔽罩上的数字

这个是背面,不知道是什么电路

磁头信号的输入口被屏蔽罩严密包着。

主板

有位坛友指教说,显示的图像上有密密麻麻的短线应该是干扰,让查查电解电容。
这个板子上就两个电解电容,量了一下,都是225微法,应该是好的。
不知道我那台的情况怎么样。

背面

这块不知道是什么板子,好像和视频信号无关。

背面

其他和有几块小板,麦克风和防抖方面的,与视频信号无关,就不管它了。
我想,应该先考虑替换上面那块主板。
可悲的是拔FPC时居然把焊在板上的插座给拔下来了,要找眼力好的年轻人帮忙焊回去了(认识一个开电脑修理店的小老板)。

再请大家看看机械部分

因为没法开机,机器里有一盘磁带,顺便把它取出来吧。
各个可动部分都卡的死死的,给加载电机通电也无济于事,好像蜗轮转了几圈后就停了,调换电源极性,正转反转均不能使机械部分有大的动作。
把加载电机卸下,用工具拨动和加载电机有关的齿轮,只能转动5~6个齿的程度,齿轮的下方是的无刷电机。
研究了半天,把卡座上的两根拉簧卸下,哈,卡座可以弹起来了,磁带可以取出了。

但机芯里的滑板还是不能动,再拆

机型背面,左面黑色的是无刷电机,应该是控制进带的吧,
下方半圆的是磁鼓电机;
右下有皮带的是驱动磁带的电机;
再加上正面那个加载电机,一共有4个电机。
但如何让机芯里的移动部分回到卸载状态,黔驴技穷了。
自己知道不能再拆下去了,否则没本事复原,搞得一团糟。

仰侯高人指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磁带录像机已经不多见了!

网友:
可以达到400TV线以上的分辨率

网友:
我的数码相机本来好的,想拆了改电池保护电压,果然被拆坏了。

网友A:
真是些老同志不怕眼花劳累,麻烦来拆修这些老机器,不容易的。那些年轻人早就撂了,谁还去麻烦修。给老同志点赞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基本属于鸡肋,拆了,元件的可利用率很低,修好,几乎无用,收藏,没价值。但可以练手,练焊接:练习熟练使用热风枪、练习拖焊技术等。

网友:
只能帮顶了,祝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HI8和MINI DV,DAT都是机电结合的最高峰了吧,太复杂没搞过。

网友:
镜头可以改成手动,装在运动相机上实现大光学变焦。

网友:
科技日新月异,现在都是高度集成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些老同志不怕眼花劳累,麻烦来拆修这些老机器,不容易的。那些年轻人早就撂了,谁还去麻烦修。给老同志 ...

老同志已经下线了,有的是时间,再做做年轻时没做过的事情吧。
年轻同志有的是好玩的东西,自然就看不上这东西了。

网友B:
大工程也。这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太复杂了。。。。

网友:
比较高级的

网友C:
电源外壳上标的是电压,比如CCD4.9,表示CCD部份使用的4.9V。保险一般是2A的,找不到可用单根细铜丝替换。既然保险开路肯定电路有短路了,建议楼主检查清楚再换。祝早日修复你那台机子!

网友D:
机芯有状态控制电机或电磁铁装置,配合状态开关来实现各种动作,状态开关接触不良会引起机芯动作紊乱,引起烧保险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估计机芯要重新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也。这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太复杂了。。。。

是啊,感叹那个年代的机械设计,又没有机械仿真的,不知道要试做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外壳上标的是电压,比如CCD4.9,表示CCD部份使用的4.9V。保险一般是2A的,找不到可用单根细铜丝替换。 ...

谢谢指教,我估计机芯马达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芯有状态控制电机或电磁铁装置,配合状态开关来实现各种动作,状态开关接触不良会引起机芯动作紊乱,引起 ...

谢谢指教,我也觉得是机芯马达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觉得是机芯马达的问题。

型号多少?我帮你找一下有没有维修资料。

找到了,希望能帮得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多少?我帮你找一下有没有维修资料。

找到了,希望能帮得上你:

太感谢了。
有电路图了对修理会有很大的帮助。
板子上的元器件和现在的大不一样,这下可以知道庐山真面目了。

为什么在PDF文件上,一张图纸会被分割成一半在右方,另一半在下一页的左方。
是我下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