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经翻车了!!本帖到此结束,最后有翻车事由!

楼主(2021-02-18):
全盘写入完成后,读取校验一半就掉盘,后面用AS测速软件读取也会掉盘!客服同意退货,我就改标题,免得影响他做生意,也许我这个只是个例外的质量问题呢??

楼主:
翻车...........就没必要说那么多了

楼主:
30G文件写入到最后,最高21M/s,最低13M/s   USB 2.0接口主板,过山车速度,应该是TLC或者QLC都有可能

楼主:
去下载最新版本检测出来了,主控慧荣3281BB,颗粒是西数TLC,56元128G,平时转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电影和文件,京东自营保修三年以换代修,玩玩也未必不可

网友:
你这是2.0的速度,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看3.0接口写入也就40M

网友A:
闪存涨价,年前我也买了个同款,放在玩客云里当家庭云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涨价,年前我也买了个同款,放在玩客云里当家庭云盘使用

你的是MLC还是TLC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USB2.0下也进行一次全盘写入测试,花了几个小时,总算对这个帖子负责了

楼主:
结果是不过的,过程掉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MLC还是TLC呢

也是TLC  武汉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TLC  武汉仓的

看楼上,我这个全盘写入校验不通过

楼主:
全盘写入校验不通过,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B:
已经不错了
校验不过你应该优先考虑你接口的问题
插背面接口
然后你连U3都没有?浪费了
U3的TLC接U2速度都偏慢
20M写入已经不错了,有些写入才10左右
你这个接U3大概有40~50的写入,总结,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不错了
校验不过你应该优先考虑你接口的问题
插背面接口

已经翻车,USB3.0读取会掉盘,掉了3次了,准备售后,本帖到此结束

楼主:
不是我电脑问题掉盘,我另外两个U盘测试完全没问题,不会掉!一个是麦克赛尔64G,一个是雷克萨128G

网友:
正常使用不掉盘就好
跑as 掉盘 那是经常的事
跑其它软件不掉盘
同样 我也验证了很多 确实跑as 掉盘
但是天天读写用也正常

楼主:
在USB3.0口,urwtest测试会掉盘,AS SSD Benchmark和ATTO同样掉盘,已经没有挽留的余地!其他两个U盘没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