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菊水PLZ 72W 电子负载,电压显示不稳求助

楼主(2021-02-18):
    这个电子负载用了有些年头了,目前都是粗用,简单测一下开关电源好坏和稳定性,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多年没有校准了。最近出问题了,无论什么模式,开启负载后,电压显示极为不稳定,忽上忽下地抖动。但是万用表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电压是稳定的,所以判断是电子负载的问题。估计是内部某个滤波电容挂了,想换掉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论坛里卧虎藏龙,麻烦大侠们帮忙看一下估计是哪一块电容可能性最大,我把它换掉。如果真的没有必要修的话,重新买一个粗用电子负载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吗?

补充内容 (2021-2-24 14:23):
这几天装回去再开机,竟然一切正常啥问题没有。想来想去,可能是前阵子气温比较低(室内7℃),现在12℃就没事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温飘?

网友:
从描述看,电容坏的可能比较小,重点查一下可调电阻,看到主板上一排可调电阻。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吧,顺着显示部分输入查起

网友:
不要乱调可调电阻,应该从显示电压的表开始,沿电压测量线路查,最好有图纸,可能是电压采样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我想知道菊水是官方的翻译还是民间俗称

网友:
日本货就是贵啊,不过用良好设计用心,‘就是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菊水是官方的翻译还是民间俗称

https://www.kikusui.co.jp/cn/company-info/01a.html
官方就叫自己菊水 きくすい KIKUSUI

网友:
当年为了改220V拆过。。。。。。

网友B:
LZ这台成色是真新顺着输入端子往后捋吧看看电压采样在哪里分出来的,挂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台成色是真新顺着输入端子往后捋吧看看电压采样在哪里分出来的,挂示波器看看 ...

真是奇怪,昨天装回去开机,什么都是好的,一点问题没有了。想来想去就是前段时间气温太低的原因,传说中的温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奇怪,昨天装回去开机,什么都是好的,一点问题没有了。想来想去就是前段时间气温太低的原因,传说中 ...

这状况我更倾向于接线松动/虚焊。温漂只会导致显示值偏移而不是跳动。下次故障时候多拍两下震动震动试试即可确诊

网友(2021-08-12):
功率太小,有没有考虑改大功率?

网友C(2023-01-20):
ADC输入部分,估计这一段有虚焊或者运放不稳,这款负载原理图是公布的。需要的话,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输入部分,估计这一段有虚焊或者运放不稳,这款负载原理图是公布的。需要的话,可以提供 ...

非常感谢,不过我还没有那个技术,这东西比开关电源复杂多了,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