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手机振动瞎折腾一个骨传导耳机

楼主(2021-02-18):
如题,先来张成品的图

楼主:
      在体验了在公交车车上来自引擎声和外放声的毒打后【普通耳机正常音量会被盖住,太大音量耳朵又受不了】,只能选择折腾一个骨传导耳机。//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于是嘛,开干。看了看b站的视频,貌似可以硬上手机振动来着。于是这就简单了。翻出被拿去砸核桃的肾机尸体。

报废的肾机
      取出震动电机。怼上功放试试。

欸不对。貌似小白我没有功放。emm回头看看坛子,貌似pam8403还行的样子。买个玩玩。接上去后怼上太阳穴。欸好小声。再靠近点还是一般。最后发现怼耳朵上是个最优解。算了,又不是不能用。看了看那一张红纸起步的价格,感觉瞬间充满了信心。
    测试前的照片

楼主:
       确定可行后就开始折腾其他电路了。电源准备用锂电池加升压。翻了翻,找出一个小风扇的主板。带个4056充电和一个升压。不过只有1档的电压合适。其他的偏高。跑了跑电路。输出电压是由无字小蜈蚣控制的。略微跑了下电路。用来是改变下臂的分压电阻来调整的。
原电路
       这就简单了。直接翘起高压档电阻然后飞线搞定

效果后的部分电路

修改后基本能用,就是要换完档才能关闭,略不爽。

楼主:
一路下来,基一个有线耳机的功能是有了。感觉还是不太够。什么无线充电啊,蓝牙还是要有的,自己折腾qi无线充电,难度大,而且电路大小也不太合适。看了看发际线。果断投奔了网购的怀抱。然后就是蓝牙。得益于楼主极菜的技术。在炸了两个蓝牙耳机主板后依旧放弃了,买蓝牙硬盘接收板凑合一下。图:无线充电贴测试中的                                                                                  //台面有够乱的」」

楼主:
一路折腾后,基本电路是搞定了。就剩下如何弄外壳和震子的搞定。这感觉难道挺大的。一直没想到方法。    //懒的弄

直到一天,楼主看到了一张图        //别问我为什么是这图,我不知道。难道我会说这是这次DIY的根本原因吗?反正又不是我戴。喵——【某沙雕群主:危】

于是,便开始找铁丝什么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于是某天。乘麻麻出去时偷偷翻出了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
然后掏出胶带粘上去测试效果。
PS:这玩意感觉有点丑丑的。

//看到这图,又想起了小时候,当时还不懂事。对着一个秃头大叔喊,灯灯。结果现在我也是灯灯了」
声音是有了 至于音质。没事我木耳朵。听不见。

楼主:
于是某天,楼主偷偷溜去了超市。然后买了个头饰「假装是在给不存在的GF买礼物」,然后拆掉装饰用的布料。组装了一波于是便是最终效果无线充电中」

改装的风扇主板用来充电和升压」
pam8403d类功放板」

楼主:
若干杂图,背面的无线充接收。
用重物压着,开最大音量当喇叭用。」

网友A:
骨传导耳机用的是骨传导扬声器,不是手机振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传导耳机用的是骨传导扬声器,不是手机振子吧

反正都是产生振动,区别不大有效果

网友B:
折腾的很快乐,只是效果还不好样子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很快乐,只是效果还不好样子丑

没事,回头去口罩上拆点蓝色无纺布包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有创意,能改小点就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能改小点就实用了。

其实pcb有很大浪费的,本来可以双面的,主要是后期准备加点东西装饰

网友:
有创意!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