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个Type-C口罗马仕充电数据线

楼主(2021-02-18):
换新手机了,VIVO S7E的,这款手机用的是C口超快充头子,原来都是安卓的头子,现在C口的只一根手机带的,不够用了,再买些。这不假期拍的罗马仕的到货了,测试一下看看,结果还不错,比原装的还厉害些。看照片就知道了。

内包装还不错

数据线挺扎实

字体清析

整体感觉不错

线径,比较粗

和S7E原装线对比,比原装的粗些

上边罗马仕,下边S7E原装

这个是紫色的,蓝色代表3.0,紫色代表什么呢,超快充?

用S7E原装33W的头子测试,因为无协议,只能输出这么多,再多就降压了

用乐视QC3充电头测试(爱淘优惠购里边的乐视QC3.0充电头简单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31
因为乐视最大只能输出3.4A,这时电压是4.869V,看样子还有余量,感觉能达到4A

在S7E手机上测试,超快充可以启动

这是S7E原装33W充电头,当普通充电头时只能输出2A,

这种超快充协议有11V3A选项,但是用这半个月了,从没见过11V的时候,最大的时候只有9.68V多点,电流2.9A多点。这种头子,什么情况下才能输出11V呢?

全帖完,谢谢关注 !

网友:
要用原装线吧,有特殊触点。
你这个是FCP,某为的数据线,特殊触电也是某为的。。。

VIVO能3A也是神奇,一般都是5V2A

网友A:
偶撸块吧钱的也能用

网友:
之前白嫖的C口线只能1.8A充电,原装线能24W

网友:
红包+2撸的比你这个短,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撸块吧钱的也能用

你那线能达到几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线能达到几A呢?

没测,小米9显示快充

网友:
罗马仕的东西好像没法黑了……

网友:
他家的东西除了那个充电口以外其他的都耐用的不行…有两个朋友买的就是这家的充电宝,5-6年了也没有见那个用坏了让我拆开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