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飞毛腿手机电池充电器SC-101C

楼主(2021-02-18):
拆一个飞毛腿手机电池充电器。爱立信788电池座充。好久以前的充电器了。用的是KA324四通道运放
今天加装了一个DC电源公头,方便以后驳接。可以充放4节镍氢电池和3.7V 19650锂电池。

网友A:
爱立信788电池好像是6V的,。。。

网友B:
黄黄的单面pcb板承载着儿时的回忆

网友C:
老古董了,这电路板

网友D:
这个电路板好精致,谢谢!

楼主:
开机时全显,没电池不动作。当上电池时只识别锂电,镍氢须手动转换,镍氢有快中慢三档,带放电,放电电流为350mA左右。冲电范围:4*1.2V,6*1.2V,自动识别,采用电压式判断,截电压为4*1.4V,6*1.4V因为没有镍氢电池组没细测。
我细说一下锂电吧!开机会几秒钟冲电,然后判断是锂电还是镍氢,如无电压时报故障。
如有电压时在8.2V以下时报锂电,以上没测。锂电又有一节和两结之分。4.0以下为一节,5V以上为两节,冲电电流为337mA基本恒流,但到一定电压时电流下降,直至充满。而且本机有冲电时间记录,充电进度有显示,电压为0时报故障。电压判断是冲50秒停冲判断2秒再继续冲。总体来说很不错。

这台机器我调过了,只要改变运放KA324旁的电位器W1就可以改变冲电截止电压,因为电压判断用了两个运放比较。此机冲单锂电时最高冲电压为4.16V,截止采样电压为4.1V。
冲双锂电时最高冲电压为8.50V,截止采样电压为8.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立信788电池好像是6V的,。。。

4节镍氢电池。4.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板好精致,谢谢!

好久以前的充电器了。用了KA7500B脉宽调制芯片(PWM)和KA324四通道线性运放,周边关键部位用的是5色环精密电阻。细看R17A是两个电阻串联的,很明显是做过了精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判停以防过充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黄的单面pcb板承载着儿时的回忆

哈哈!相信印象深刻的人已不再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古董了,这电路板

是的。1998年的电路板

网友:
小时候看过差不多的充电器电路板了:Strive: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黄黄的单面pcb板承载着儿时的回忆

充电风扇上酚醛树脂无刷驱动板,引脚元器件也是九几年记忆,好点的拆机风扇一般是玻璃钢电路板,和贴片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风扇上酚醛树脂无刷驱动板,引脚元器件也是九几年记忆,好点的拆机风扇一般是玻璃钢电路板,和贴片元 ...

酚醛树脂应该算是最便宜的板材了吧,印象就是非常的脆。我现在才知道那是掺玻璃钢的板材,以前还以为是纸板呢。时代在进步呀,玻纤板的坚固,耐高温,确实不错,关键不易掉焊盘的多

网友:
飞毛腿做的产品一直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