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旧手机搞个天眼监控平台,随时查看楼下停车位情况

楼主(2021-02-18):
  说的有点高大上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楼下街道车位一直紧张  平时都不太想开车出去 害怕回来车位就没了   某天突然想起可以搞个在线监控,随时查看车位情况,有车位就开回楼下,没有就到其他地方去了。一看刚好有这类的监控软件(掌上看家)可以实现,能利用旧手机。刚好车子能联网,无限流量,适合!

也考虑过直接买个监控云台,可以360度旋转不但能看车位还能旋转看到两边路口来车情况,但防水是问题,室外款的价格翻倍。而且要牵电线。暂时不考虑。手机供电更方便,充满电能用10小时以上,而且使用频率不高。
每次开车出去才搭上去用,平时不监控!

可调底座

侧面

遮阳防水盒

隔热层施工

隔热层施工完毕

防水施工

再来个隔热层

手机没想到太好的方法固定,暂时这样。

底座和手机都有保险绳牵着 防止掉落

在防盗网装上后,居高临下对车位进行在线监控。既能实时观察车位情况,也能做倒车入库辅佐。

效果图就不上了,和楼上看下去差不多

网友:
这...我还是弄个室外的摄像头吧也就100多

网友:
矮油,这个想法很另类,我喜欢

网友:
最好搞个插电开机的手机 把内置电池去掉 内置电池长时间通电鼓包的可能性很大 尤其华为手机

网友:
用wifi插座供电比较好,不过打开软件是个问题

网友:
点赞这个改造就牛逼了。

网友:
能正常用就超值了

网友:
这个不防水吧   下雨天  还要记得收起来

网友:
个人感觉,安卓机顶盒配个U口的摄像头更合适吧,只要不停电,就能一直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手机工作时是黑屏还是亮的,是黑的就好了

网友B:
下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手机工作时是黑屏还是亮的,是黑的就好了

可以黑屏的,不然用不了10小时。软件可以设置休眠,连摄像头都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雨怎么办??

中间有做了防晒防雨罩子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2L的可乐瓶和万能的热熔胶

网友:
弄个太阳能充电板,就一直用下去了

网友:
可乐瓶主意不错。

网友:
我对付这类的情况,是这样解决:
1、旧手机作为摄像头
2、手机供电使用定时插座,每天充电1小时
3、查看采用的是远程控制软件,用新手机远程控制旧手机,打开摄像头。

网友:
大风怎么办?

楼主:
大风就不用了。。。我现在都不怎么用了,搭设有点麻烦。 车技也上来了。没有车位最多跑多一圈去其他地方找车位。

网友:
隔热层是在下面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在上面遮阳挡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