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偏门的东西有懂得?

楼主(2021-02-18):
火灾感温光栅二次仪表,拔掉光纤也不报警,确定仪表挂了,拆开研究研究。

面板

内部

正常应该显示数字的,目前不能显示,有懂的不?

TGW-380DⅡ探测器触摸屏使用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2ab0c36bd1f34693dbef3e1a.html

380DⅡ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3c40e9fa4693daef5ef73df6.html

楼主:
继续求紫薯布丁

网友:
两通道同时没有数据那就是公共点出问题了,一个是预处理模块电源。或他的AD?瞎猜的

楼主:
测量了供电电压都基本正常

楼主:
人工顶帖继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