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组专用100V库仑计来了

楼主(2021-02-18):
12V库仑计传送门
之前发布了12V移动电源库仑计,很多朋友期待100V电动车专用版本,原本计划2020年底就可以完成,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一度跳票,今天它终于来了。

先说明下与原先12V库仑计的不同之处
1、100V版本安全电压为90V,适合绝大部分的电动车电池组。
2、此版本使用了15位双向电流检测ADC,原来12V版本为12位,最大电流支持到100A。
3、虽然电流ADC采样精度提高了,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原来使用12bit ADC采样时电流的转换时间为0.875S,升级15位双向电流检测ADC后,电流转换时间为3.5S(也就是说电流要3.5S才能完全更新一次,这是由硬件决定,程序无法优化),但是采样速率还是和原来一样为18.6KHZ,电流显示的刷新速度虽然变慢,但是不影响电量检测和实际使用。
4、新增加温度显示。
5、更新了UI界面。
6、电流偏置可以通过专用软件校准和修改(需要配合专用调试仪器调试,个人操作难度稍高)
7、PCB上增加了采样分流器,更适合大电流使用,原来为贴片电阻采样。

已知BUG
1、断电后会丢失原来的电量信息,后在PCB上增加法拉电容,用于暂存电量信息

说明:
1、此版本库仑计专为电动车电池组设计,后期优化方向也会偏向电动车电池组的使用情况来优化。
2、会在此版本基础上,重新设计采用12位双向电流采用ADC版本,最大电流支持到50A。
3、后期专为48V电动车电池组开发专用库仑计,可能会有48V电动车电池组专用库仑计和保护板一体版本。

网友:
盼望已久,等待套件,支持楼主。

网友:
等待套件,支持楼主

网友:
支持开发48V专用,造福广大自组锂电池网友。

网友A:
怎么下单是关键

网友B:
我一直用10元的USB库仑计改了测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下单是关键

等这个版本优化了pcb就开个套件吧,如果时间不忙差不多一两周就可以开套件

网友:
非常期待48V的版本出来...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查看电池数据了~加油~!

网友:
板载电流采样,实际操作很不方便。用霍尔的吧,可能贵点。

网友C:
我电动车也改装了库仑计,是某宝ju为的300V100A,显示屏经常乱码,但关电重启后数据都在,说说我的看法。库仑计安装在电动车小挡风后面可以防雨,屏幕有正常的12864屏大小也美观,白天字符也看得见。康铜丝和显示屏一体不太好布线(锂电池输出线太长电流大,除非安装在电池箱上),用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动车也改装了库仑计,是某宝ju为的300V100A,显示屏经常乱码,但关电重启后数据都在,说说我的看法。库 ...

直接装在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动车也改装了库仑计,是某宝ju为的300V100A,显示屏经常乱码,但关电重启后数据都在,说说我的看法。库 ...

直流不能用互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10元的USB库仑计改了测大容量电池

请教方案

网友:
盼望已久,等待套件,支持楼主。
希望增加放电截止电压设置 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通断,电流50a 电压100v:loveliness:

网友:
期待套件出售!我要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