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功耗还是太大了,换回硬路由了

楼主(2021-02-18):
   之前一直用软路由,j1900和N3105各一台,分别放店里和家里。
   其实店里和家里的带宽都是100M,普通硬路由基本够用了。
   假期没有事,测了下功耗,j1900和N3105功耗还是挺大,板子平台太老了,制程落后,再加上硬盘、内存和板子上VGA等各种芯片,功耗基本都在15-20W之间。
   而普通硬路由功耗只有3-5W,还有wifi。

网友:
50解你忧愁

网友A:
功率差了20w,2天1度电,一年170度电

网友:
宽带该升级了,现在至少200M起步了。

网友:
我有个ar9344
更绝待机功耗1瓦多点。之前2013年买的如意云和一个装宽带送的也是1瓦多,这俩7620单2.4g
像什么K2就不行了,待机都得4瓦,功放费电,满载超10瓦

网友:
同意,现在用mt7621,全家仅此一台

网友B:
像那京东云,是不可能待机的这货我保守估计都得10瓦以上,一天要是没上百豆电费都抵不了别说回本了?

网友:
软路由,NAS之类的功耗大确实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差了20w,2天1度电,一年170度电

我这店面电费1.5左右,家里大概0.6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店面电费1.5左右,家里大概0.6左右.

相比电费,噪音可能更烦人

网友C:
AR9344(12v1.5a,千M芯片)----MT7621A(12v1.5a)----BCM6750(12v1a)-,性能越来越强,,功耗越来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9344(12v1.5a,千M芯片)----MT7621A(12v1.5a)----BCM6750(12v1a)-,性能越来越强,,功耗越来越低 ...

你这个数据不是太准确,你标定应该是适配器电源参数,并不能代表单个CPU功耗

网友:
没算过功耗,现在用i3的软路由

网友:
7621跑500M宽带足够了。

网友:
普通家用路由功耗就3到5w 这个我真测过 待机时低点 链接了有数据流时高点 我用升压板做了条线 用充电宝给路由器供电 顺便用u表测了下功耗

网友:
软路由的最大用处是网吧,个人家庭几乎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那京东云,是不可能待机的这货我保守估计都得10瓦以上,一天要是没上百豆电费都抵不了别说回本了? ...

京东云 不算硬盘肯定没10W,算上硬盘10W差不多,一天才0.25度电 6毛一度一天电费1毛多也就10多个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京东云 不算硬盘肯定没10W,算上硬盘10W差不多,一天才0.25度电 6毛一度一天电费1毛多也就10多个豆而已 ...

超10瓦妥妥的,你以为是待机啊,为什么上传带宽跟京豆挂钩?那是它必须用有用!
同样7621处理器别的某些路由器甚至不用散热片,京东云为什么整那么大一个?那是因为长期运算发热,就没有降频省电的时候。按你说的几瓦功耗,配个24瓦适配器干什么12瓦又不是不够用!冗余都够了,我6瓦的烽火路由器适配器拉倒10瓦使用没任何问题,华为光猫24瓦适配器(测过光猫11瓦左右夏天高2瓦)我用来充电实际功耗40瓦使用都没有问题。几瓦功耗京东何必配24瓦适配器?

网友:
现在用的软路由,但千兆硬路由家里没没合适的,唯一一个K3的都卖了,而且5G烧了,K3的功耗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