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VC风扇暴力拆机(DBTB0428B2U)

楼主(2021-02-18):
开关电源的风扇

轴承密封贴需要弄起来,一面有卡子,这个地方可以加油的哦。

有点不好拆啊,需要工具。这是最关键,最费劲的一步,接下来就好弄来了,可以拆掉风扇啦

轴承不错哦,

基本搞定,下来是线圈啦,注意线速需要先退出来,我给干废了

这是线圈拆下来的样子,铜的哦,

这轴承真心不错,值得拥有。

看完的朋友点个赞吧,谢谢啊

楼主:
头一次发,不太满意,发的图有的位置错了,,见谅啊

网友:
这样拆了,还能恢复吗?

网友:
可以去掉扇叶外框,换成直径12厘米废旧酸奶瓶剪裁聚乙烯螺旋桨,把电机改在口红充电宝上,最好是手动按键启动升压电路,添加二极管绕过通断mos,增加一个侧按反向开关,平常关闭升压静音弱风档推力大概7克,启动电量灯升压强风档推力大概18克。最好能改转子变成4磁极钕铁硼强磁,扭力和效率比铁氧体有提升。静态电流大可以在后部加反向开关,天冷不用时物理断开电池正负极避免单片机功耗,用的时候需要按动一下,再轻触几次激活保护板芯片输出,如果无法激活需要插下充电口。

网友:
这2个小轴承不错啊

网友A:
楼主的手是典型劳动人民的手啊!帮顶

网友:
暴力扇啊。。。我记得有个台达的,型号PFR0812XHE,电参数是12V,4.9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是典型劳动人民的手啊!帮顶

没办法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