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mos管栅极驱动电路选取请教

楼主(2021-02-18):
我打算做一个超级电容点焊机,初步方案是用内阻不是太小的mos管阵列去堆,原因在于我打算做一个尽量输出电流能上几千A最好能点焊铜的点焊机,不用低内阻数量少的mos管阵列的原因在于怕导通的时候由于mos管体质不一导通关断时间不一致几千A电流加在某个mos管上怕炸管,(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实验室有一堆拆件板,我拆了两三百个LR7843下来,不用白不用)用数量去堆性能,就算体质不一一两百个mos管堆上去也能减小炸管的风险,那栅极驱动电路的问题就来了。
      兼顾成本问题我优先考虑的是三极管的图腾柱驱动

后面画完板突然意识到1.5A的三极管驱动这么多mos管好像也有点性能不够,今天找代替电路的时候突然想到智能车的半桥mos驱动方案拿来驱动mos管阵列貌似驱动性能更好?
这个电路也类似三极管的图腾柱驱动,栅极充电和放电性能是不是是不是比三极管好呢?再加上如果每十个或者20个mos管为一组用这个电路去驱动是不是更比三极管的图腾柱性能强了?

网友:
8050和8550换成大功率互补MOS管即可。

网友A:
即使要用场馆驱动,也要用对管才行,一个P一个N

网友:
1.5A足够驱动300个mos

网友B:
mos要配对,直接双胞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要用场馆驱动,也要用对管才行,一个P一个N

用半桥驱动芯片就可以用N管作上管了

楼主:
怕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要配对,直接双胞胎的

如果不配对就只能用数量去堆让他们尽量能找对了

网友:
之前画的,一直没写程序,拖延症犯了。。

网友:
真是不要钱的管子不心疼啊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负责任地说
1,一个图腾柱驱动不要超过5个MOS,并且这5个MOS开启完全电压一致。
2,MOS管很多的情况下,尽量挑开启电压一致的。比如开启电压1.5到2.5的,就专门挑2.0~2.1的。如果有示波器加信号源调驱动电阻,可以放宽一点。
3,用驱动IC有点贵。

网友D:
就算1000个MOS也会炸管的,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负责任地说
1,一个图腾柱驱动不要超过5个MOS,并且这5个MOS开启完全电压一致。
2,MOS管很多 ...

三极管图腾柱驱动最多能提供1.5a电流驱动5个mos管,那换10A的mos管半桥驱动去驱动一二十个mos管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1000个MOS也会炸管的,相信我

没事,装两百个mos管上去也还能有100个剩下来替换

网友:
图腾柱提供1.5A,驱动100个MOS管,理论上每个15mA,楼主可以用15mA的电流驱动一个MOS试验一下

网友:
这是最近在论坛里看到的另一位朋友的方案,用这个芯片。

网友E:
关键是你想要的开启和关断时间有多严苛?
MOSFET的Datasheet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叫做Gate charge total,专用的高速开关管一般在几个nC到几十个nC左右,如果是用于负载通断控制的产品,可能是几十nC到上百nC。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在一定漏源电压下把MOSFET的栅极驱动到某个特定值(一般是4.5V或者10V)需要向栅极转移的电荷量。
对于一个栅极驱动器来说有一个参数叫做source current/sink current,分别是拉/灌电流,表明该驱动器最大能提供或者吸收的电流。
根据Q=It,你可以大概估算MOSFET开启和关闭的时间。

看到你的MOSFET比较多,可以选择UCC37321(9A)或者IXDD414(14A)甚至更高电流的产品。目前Texas instruments的产品最大输出电流有15A,而IXYS比较变态,可以做到30A。

网友F:
我用的图腾柱驱动是用了2SC882+2SD772一对 ,前面还用了只8050管做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图腾柱驱动是用了2SC882+2SD772一对 ,前面还用了只8050管做推动。

这样应该组成了达林顿三极管吧,感觉大功率场合三极管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你想要的开启和关断时间有多严苛?
MOSFET的Datasheet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叫做Gate charge total,专 ...

我感觉关断开启时间几纳秒就差不多了,用mos管驱动芯片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