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故障TL-SG5428 全千兆两层网管交换机,顺便求大神给份固件

楼主(2021-02-18):
新年一晃而过,又要上班了....不想工作= =.....迷茫的人生上翠花!
品牌:TP-LINK
型号:TL-SG5428 全千兆两层网管交换机24GE+4SFP

故障上电电源指示灯亮,sys灯快速闪烁5秒,无法启动,插上网线24口网口无反应,尝试使用console口进入,但是输出只显示开头就停止了...使用Ctrl+B无反应,电源模块电压输出正常,
尝试编程器刷入官方固件,但是上机根本连输出都不显示,貌似官方固件不能直接刷入?刷回原机固件,依然只显示开头信息,求解,如果哪位大佬有编程器固件求一份...

拆机:

各种尝试都失败了,官方固件貌似不能直接刷入,没找到TTL针脚......

网友:
虽然不懂,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串口命令行刷的,通过ftp

网友A:
CTRL+B进入bootutil单元看看能否TFTP刷固件

网友:
联系官方售后,看看可以解决不

网友:
直接换芯片省事

网友B:
可能bootloader 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进入bootutil单元看看能否TFTP刷固件

不行,在starting之前按都不起作用,starting以后就没任何反应了,无论怎么做

网友C:
不懂就问,什么是二层交换机?

楼主:
求大佬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bootloader 挂了。

有什么高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什么是二层交换机?

二层交换机需要参考OSI模型,它是工作在OSI的数据链路层(第二层)上,它的数据是通过MAC地址转发的.
说的更简单一点: 它用于小型的交换局域网络中,因为成本较低易于维护.
附原理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B1%82%E4%BA%A4%E6%8D%A2%E6%9C%BA   或直接搜索二层交换机 (如果打不开请复制全部字符至浏览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什么是二层交换机?

是个交换机至少是个二层的!问问官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