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断续声蜂鸣器

楼主(2021-02-18):
用红包买的一个蜂鸣器,3至24伏都能用
比较难拆,用胶粘住,撬了很久才撬开。

三极管全是l6二极管是t4

网友:
电压适应范围挺宽的,谢谢!

网友:
能不能当倒车喇叭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也是用红包买的,2块4毛多一个!!

网友:
看着像个多谐振荡电路,改变电解电容,改变振荡频率。

网友:
最大的优点,就是3一24v电源都能用,设计的不错。

网友:
看上去可以配合开关变压器,改下绕组结构做3到24伏焦耳升压电路,可单节锂电池驱动LED高压灯板,改在自行车上当转向灯。

网友A:
我是实付5分钱包邮买的这种,

网友B(2021-05-02):
引用 网友A:
我是实付5分钱包邮买的这种,

声音够大不

网友:
声音是怎样的?滴滴响还是哒哒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声音够大不

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大。。。。。。。

想搞个倒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