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晒我的烙铁架,还有水果T12,都是废物利用

楼主(2021-02-18):
只是业余好,荒废好多年了。

铁盒内藏一水果电源

铸铁底座,挺重的,架起起烙铁非常稳

一体的架,用起来方便

正宗的水果电源

网友A:
再往下斜一点角度感觉更方便

网友:
看着好陈旧

网友B:
垂直的这种有个弊端,热时向上辐射的,所以手柄的温度会比平放或者斜放高,我原来有个烙铁就因为垂直放导致手柄烤变形了,你这个应该不会烤变形,但是感觉还是倾斜一下比较好

网友C:
我觉得T12的烙铁要有自动休眠更好

网友D:
外壳是否翻新一下,弄个贴纸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往下斜一点角度感觉更方便

可根据习惯调整角度,习惯了就方便了

楼主:
本来就是废物利用的,况且闲置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的这种有个弊端,热时向上辐射的,所以手柄的温度会比平放或者斜放高,我原来有个烙铁就因为垂直放导致手 ...

这个不会,烙铁架铜质部分都可以用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T12的烙铁要有自动休眠更好

用完就关,用的时候就开,5秒就可以化锡,没必要等到它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否翻新一下,弄个贴纸什么的

不折腾了,闲置好久了

网友:
金属感十足

网友:
作旧水平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