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标称36W的LED暖白光灯板,实测只有20W

楼主(2021-02-18):
光色不错,36个灯珠号称36W,实测20W左右,虚标严重,室温15度,灯板温度25度左右,好在价格便宜。

网友:
价格便宜就好,谢谢楼主!

网友:
36个灯珠,理论上每个灯珠承受1W。不过散热不行,不然可以轻松改变Buck恒流IC的电流设定电阻已达到满功率输出。

网友:
其实还应该再降一半功率来使用!20W才这么一点面积的铝基板散热是不够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不耐用的,降到10W会更耐用。

网友:
非隔离高压恒流驱动,降功率使用可以用的久一些。

网友:
长期点亮恐怕温升还是较高,因为铝基板接触不到外壳,散热面积就那么大点
建议降功率使用

网友:
四年前双十一34.9买的OPPO灯贴,22W,也是环形的,PCB基板的,实测21W多,用到现在了

网友:
很正常,这种灯标功率都是按灯珠额定功率标的,实际上驱动都会做限流,毕竟灯珠质量没大牌那么好,开满了被投诉多了划不来

网友:
灯板才30度不到,估计用5年没问题

网友A:
可以在驱动板电流反馈电阻,增加80摄氏度NTC或PTC过热降功率负反馈温度电阻,尽量把温度电阻用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在灯板最热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驱动板电流反馈电阻,增加80摄氏度NTC或PTC过热降功率负反馈温度电阻,尽量把温度电阻用可固化导热硅 ...

高手,但我不会玩,也没材料

网友B:
灯板25度??20瓦功耗的话开半小时这个灯板绝对上60度啊!

网友:
现在推荐朋友同事都是直接上欧普的改造灯板,36W和24W都很足,而且磁吸式的,用了好久都没坏。
装修家里全套欧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驱动板电流反馈电阻,增加80摄氏度NTC或PTC过热降功率负反馈温度电阻,尽量把温度电阻用可固化导热硅 ...

到底是NTC还是PTC啊?是串联在反馈电阻上吗?那就应该是PTC,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小的阻值的P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NTC还是PTC啊?是串联在反馈电阻上吗?那就应该是PTC,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小的阻值的PTC ...

PPTC自恢复保险丝常温下电阻值很小,好像上升到120摄氏度电阻值增大,适合外部检流电阻驱动芯片,移动检流电阻位置串联PPTC。有的LED恒流芯片集成限流,反馈方式不相同,需要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25度??20瓦功耗的话开半小时这个灯板绝对上60度啊!

刚才特地开了30分钟测了下最高温度在32左右不再上升。

网友:
温度低,亮度肯定弱,当然功率也不足,但也有它的好处,命长……

网友D:
这温度有问题啊....20w的led
我的100w投光灯,散热片大概1-1.5公斤,开一会摸起来都烫手
我自己做的led补光灯,也是100w,用270x270x15mm尺寸的散热器,全开半小时,散热温度接近70度
这么薄一片铝板,理最多承受5w功率。
lz应该看看,是不是灯珠没贴紧,悬浮在铝基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温度有问题啊....20w的led
我的100w投光灯,散热片大概1-1.5公斤,开一会摸起来都烫手
我自己做的led补光 ...

要么温度测量有问题,要么功率测量有问题,又或者那个底板根本不是铝合金,而是纤维板,如果那么一小块铝板能散掉20瓦功率温升不超过20度的话那是妥妥的黑科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特地开了30分钟测了下最高温度在32左右不再上升。

最重要的不是绝对温度,而是相对环境的温升,然后加上夏季的最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