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拆车载多媒体影音,凯立德移动导航系统!

楼主(2021-02-18):
拆拆车载多媒体影音,凯立德移动导航系统!
想着里面会有小硬盘做存储,拆开看看。

没有控制面板了

SSD盘 ???

先拆开上面 ,这个应该是光驱控制

里面还有个色子。。。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看看功放板子

电源不过关 ,很多电容退裤了

详细看看这块板子 ,有些内存颗粒 。。。可以改路由器???

这里有个独立小板 ,还以为是蓝牙板呢

这里有个铁盒 。。。

这里焊接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看来主工作的电解电容,三五年后 ,,,寿命过半了

此板子后面的标识。

拆完 ,没看出哪里有用。
拆芯片,拆电容,拆内存 ?
然,也没有用。
谢谢欣赏 。

网友:
没前面板,这货就是个垃圾。我一般利用功放电路,然后改作纯功放。我有个帖子,用车机加MP3解码板做的播放器,老站还是新站里有。

网友:
S3c2416还是挺好的arm9入门处理器

网友:
这个东西里面的元件还不少,谢谢!

网友:
蓝色板子不是蓝牙模块吗?

网友:
成色好惨啊

网友:
这种小系统还是挺多肉肉了

网友A:
黄尚春节到伊拉克收破烂了?

网友:
都摔成这样了

网友B:
其实你那个蓝色的小板子就是蓝牙板子,可以考虑拆下来加装到别的机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尚春节到伊拉克收破烂了?

邻居收拾仓库 ,送我的 ,,,可惜没有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那个蓝色的小板子就是蓝牙板子,可以考虑拆下来加装到别的机子上去。 ...

谢谢,已经拆下来 ,研究改造

网友:
皇上威武。这成色都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