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终于把我的金士顿U盘量产成功

楼主(2021-02-18):
折腾了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从年前就开始折腾,用了好几种量产软件,最后用了这个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的版本才把我的U盘搞定,我的U盘是群联2251-09主控,东芝的TLC芯片。

楼主:
以下是我的设置截图,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版本可以自动识别芯片,自动加载固件,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手动设置,就在那个64G的地方,要设置你的U盘容量,否则会量产成32G

网友A:
能把工具发一份我么?我的也在躺尸中。。。行的话,麻烦发邮箱:3532556167@qq.com,谢谢。

网友:
ssd锁写入开卡我理解,但是一直想不明白u盘的不是有问题的情况重新开卡目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老师好  我的一芯主控U盘也用1年才量产成功  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工具发一份我么?我的也在躺尸中。。。行的话,麻烦发邮箱:,谢谢。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dHjBbaX9-Efa2P3a1r_0w 提取码: fut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工具发一份我么?我的也在躺尸中。。。行的话,麻烦发邮箱:,谢谢。 ...

这个是正确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R4gjcyQI_mZ0whUPlrGQ 提取码: xq9r

网友(2021-03-23):
我的U盘插上电脑软件上识别不到怎么破

网友:
感谢兄台的分享  ,好像这个U盘只有这个版本才能识别到盘,我也是试了很多 个版本,最后还是你这个识别到了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的设置截图,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版本可以自动识别芯片,自动加载固件,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手动设置 ...

老哥   我这边报错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这边报错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也这样,测试了几次,提示坏块太多,量产失败

网友:
楼主,你的量产耗时多久啊?我的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显示13%然后往后就一直不动了。
我的是2251-07 + 海力士MLC  ,本身是好U盘,看参数时误触H255给格了,变成23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这边报错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也是这情况,等了一个多小时显示这个。。。烧录固件显示这个,不烧录固件就卡在14%处不动弹。

网友(2021-08-09):
早一点看到此贴就好了。我也是测试了几个小时才发现,默认量产为32g,我还以为坏了,自己摸索出来了。早看到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一款的,第一次也变成了32G,还有个问题,量产后,电压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800多,原来是500的

网友(2021-11-21):
我的金士顿U盘挂了  居然量产成功  66666666  我真兴奋  开始试了几个量产软件都不行 最后搞了2天终于绿了,,绿了,,绿了!!!!
不过变成台电品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哈哈  能修复真高兴

网友(2022-01-26):
分享过期了,谁方便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