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洗衣机,不去水。。

楼主(2021-02-18):
故障:不去水。。控制正常。。拆开。去水管粘得太死,拔开断了。。拆下后发现去水阀前被碎棉丝的垃圾堵了。。清理干净。。
维修一下。。

拔出太用力,断了。把里外口切割磨平。。

找来一个橡皮垫片。。裁剪成大小一样的圆。

找来个六分管。。裁剪刚好套上。。

完成样子。。

试试。。刚好

先里里外外打上玻璃胶。。

上号螺丝压紧后再在外面再打上一层玻璃胶。。

完工。。

后面的。

就这样了,等几天玻璃胶干了就行了。。完毕。。。

网友:
回收料做的吧,还能拔断

网友:
加这个垫片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A:
借位发。表姐家的惠尔浦,只能顺时转,重载时有‘嗒嗒嗒嗒′响。能洗衣。拆看,棘爪1锈住。我也不懂,先弄好目测故障。试机,可以正反转了。异响后续洗衣再看看。

网友:
是否可以打黄黄的万能胶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位发。表姐家的惠尔浦,只能顺时转,重载时有‘嗒嗒嗒嗒′响。能洗衣。拆看,棘爪1锈住。我也不懂,先弄 ...

那个抱环是用于脱水的   用排水电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位发。表姐家的惠尔浦,只能顺时转,重载时有‘嗒嗒嗒嗒′响。能洗衣。拆看,棘爪1锈住。我也不懂,先弄 ...

建议更换整套组件,这套组件叫离合器

网友:
以前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说是有个弹簧断了……

网友(2021-12-08):
不排水吧,应该拆排水阀,即使拆这管子也要用电吹风加热一下。。。。。实际上都是排水阀堵,没遇见过拆这部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