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i 3268AB 修复失败,求助高手看看。

楼主(2021-02-18):
慧荣smi 3268AB 修复失败。
杂牌优盘,突然不能写入数据。量产工具设置后,不停的报错。提示和检测信息如下,麻烦高手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相关的设置如下图。

网友:
CID ISP那边不选,默认的试试,就是恢复之前工具默认的那样,我有个3257的选了反而会出问题,而且直接不认盘了,最后发现不选保持默认就不会出问题,当然,这个仅供参考,毕竟芯片都不同

楼主:
回复楼上的朋友。再上机量产。测试前,已经在debug中清空Flash。插拔后。再上机修改ISP为停用。现在还是不停的跑test。
大约1027s后再次报错。

网友A:
换量产工具,版本多的是,一个一个试,总有一个适合你。打开软件,不用设置,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量产工具,版本多的是,一个一个试,总有一个适合你。打开软件,不用设置,直接开 ...

直接开就是提示FlashSettinq.bin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开就是提示FlashSettinq.bin not found

版本不对,接着换,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开就是提示FlashSettinq.bin not found

是不是缺文件

网友B:
你这个68是用黑片工具量产的 你要找带prescan版本,直接高格量产因为你已经擦除过,找不到相关量产信息,就会报错找不到3269info.
支持的颗粒正片高格版本和prescan有区别的,但也不排除别人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68是用黑片工具量产的 你要找带prescan版本,直接高格量产因为你已经擦除过,找不到相关量产信息,就 ...

这个想法我很赞同。我用的就是prescan。包括2.5.71的最新版本。但是还是不能救活这个优盘。兄弟。还有什么建议,给提示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我很赞同。我用的就是prescan。包括2.5.71的最新版本。但是还是不能救活这个优盘。兄弟。还有什 ...

试试看 2.5.67 V1 版本?我看了下有这个id记得选low模式 低格慢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