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TLC的nvme m2固态做的U盘,来存储重要资料安全吗?

楼主(2021-02-18):
一般写完就拔出,用得不多,不知道安全不?

网友:
感觉不安全

网友:
任何闪存类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存储重要数据都是不安全的!原理决定了丢了资料就彻底丢了,多备份吧

网友:
重要资料3个介质备份,次重要的资料2个介质备份。可以丢的就一份吧。
用什么介质就随便了。

网友:
不安全。ssd不通电更容易丢数据

网友:
不安全,建议用光盘多刻录几份。

网友:
想要数据安全最低也得是RAID5 或者多备份

楼主:
一般大家都用什么存储照片类或者重要资料的?现在基本都没有光驱了,刻录光盘好像不是很现实。一般就是机械盘、2.5固态硬盘、U盘、还有就是M2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家都用什么存储照片类或者重要资料的?现在基本都没有光驱了,刻录光盘好像不是很现实。一般就是机械 ...

机械盘最靠谱,就算坏了,数据恢复费用相对较低,成功率高

网友:
机械盘的安全,smr的盘除外....

网友:
安全啥,SLC CACHE要是在被动清空,你敢拔电源,它敢掉盘

网友:
可移动类存储都不安全
就连固定式的硬盘都不够安全
真要保证安全 要么多存几份
或者组整列NAS或者服务器

网友:
nand的存储你就别想着有多安全了,掉电时间长就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