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好的电信盒子在开机supersu获取权限时有概率死机

楼主(2021-02-18):
如题,怎么解决,
权限只获取到一秒钟,弹出已获取权限是有概率死机

网友A:
换其他管理软件,我电视安卓4用的360权限管理软件,最新的不知道能用magisk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管理软件,我电视安卓4用的360权限管理软件,最新的不知道能用magisk不能 ...

这个不管什么软件都这样,(我都用过)只要获取权限就有可能死机,大概是没有破解完成吧

网友:
没错,,没有破解完全,
system分区,
还是被锁住,
所以,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