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给手机充电问题

楼主(2021-02-18):
想用ATX电源的5V给手机充电的话,直接接正负极就行吗,如果手机支持5V2A的输入,这个时候只要输入是大于这个就行吗,USB中间那两个还要接额外的原件吗,如果两个线为空是不是手机就会以5v500ma的USB标准作为输入呢,还是中间需要有一个电阻来告诉手机 我这个充电器是多大电流的输出.

网友:
现在的手机应该都要识别电阻的

网友A:
买个快充模块,用12v直接就可以完美支持qc2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atx电源5v直接引正负极到U母口就行,手机都有充电管理芯片,会把这当成5v1-2A充电,具体要看手机是否支持,
但atx5v电流比较高,而且正5v对地有个大电阻,适当串个大电流二极管或保险什么的保护后段设备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不串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我自己也试过的D+-直接短路,atx 5v直接接手机,5v1a锂电池充电模块来充电等等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需要的,直接5V正负引出就可以充电了,我有几个5V电源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快充模块,用12v直接就可以完美支持qc2

我都直接买的车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