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头灯拆解及测试

楼主(2021-02-18):
淘宝买了个头灯,感觉还不错,就是续航不太行,拆开测试了下。
电池容量700多mah,XPE和COB灯珠的电流差不多都是500ma,这也正是头灯所用开关管的极限电流, 充电IC的额定电流也是500ma,元器件间的参数搭配很合理 。
电压降到3.0V时灯珠亮度开始明显变暗,降到2.5V时开启锂电池过放保护。
毕竟已经拆开了,顺便画蛇添足换颗电池,虽然增加了续航,但也增加了开关管烧坏的风险。

网友:
可以试试LED端串联压降合适二极管元器件,提高点LED导通电压会慢慢变暗,避免晚上保护板突然断电熄灭,顺便能减轻mos管集成芯片负担。

网友:
不如拿个7135或者7138代替··

网友:
cob开几分钟之后巨热,然后一直烧烤着18650。。。。。

网友A:
五分钟104℃,在帖子尾部有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292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分钟104℃,在帖子尾部有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23&extra= ...

看了你的帖子,不是同一个版本的头灯。我的两个灯的电流都是500ma。对于亮度问题,建议更换开关管或基极电阻试试。

网友:
带充电芯片,还不错,这头灯发热有些大。

网友B:
Cob灯珠热的 我做个小灯直接贴合在易拉罐反光罩上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五分钟104℃,在帖子尾部有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23&extra= ...

这么烫?我的头灯电池款的只有cob,后面铝散热片贴着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烫?我的头灯电池款的只有cob,后面铝散热片贴着镍氢电池

可以测一下温度,这东西戴在头上还是稳妥点好

网友(2021-08-26):
加强散热反正没有坏处,不过改造空间不大

网友(2021-11-20):
我也买了这个头灯,除了散热差,其他都还好,拆开看了后,觉得没有空间改装散热,也没改电路,每次用都是开一半亮度使用,亮度也够,续航也长,也安全

网友:
锂电池过放截止电压 应该是2.75才是正常,感觉这是计划报废?现在大部分电池保护板都是2.5过放电压才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b灯珠热的 我做个小灯直接贴合在易拉罐反光罩上散热

好家伙,物尽其用了这是

网友:
这个挺简单,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