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单电池、单灯珠手电的选择:以安明通为例

楼主(2021-02-18):
手电千万只,选准最重要。面对各种品牌、各种造型、各种性能的手电,如何快速准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确实需要做一番功课。费时又费力,好在已经有人帮你做了,你只要往下看就好。

手电就是照明工具,简单、实用、可靠最重要。为了便于说明和理解,本文不涉及下图中的多灯珠、多电池手电。另外,本人手上的安明通系列手电中没有AA/14500规格的,稍有遗憾,文中用Sofirn 红蓝色的SP10代替,做简单介绍。

正规渠道的手电,都会有外包装,配件一般包括说明书、备用防水圈、手绳、抱夹等。电池、手电套、充电线、备用开关胶帽等物品不一定会标配,本文不再一一赘述。下面,直接进入学习状态吧。欢迎各位新老玩家拍砖或补充!鄙人先谢过了!

按外观大小,大筒小筒手感不同
CYANSKY这六只单电、单灯珠手电,外观大小各有不同,除了右侧的两只小手电,左侧四只为当前主流的手电分类造型。手电一般都使用铝合金材质,因为密度小、强度大、散热性能好,是手电的最常用和最实用材料。

其实手电外观的大小,主要是通过使用的电池决定的。目前主流的是21700锂电池。知识点1:锂电池的规格:一般由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表示电池直径即21mm粗,中间两位表示长度即70mm长,最后一位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同理,18650电池表示直径为18mm、长度为65mm的圆柱形电池。14500为普通AA也就是5号电池的大小,只是电压为3.7V,远高于普通电池的1.5V,使用时要注意区分。

H5为大头手电,顾名思义灯头比较大,形成喇叭口,这是聚光远射手电的经典造型。H5使用21700电池,长度181mm,筒身直径25.5mm,灯头口径达到64mm,带电池重量302.6克,是专业人士的良好选择。

H3是标准的中头手电造型,灯头比筒身粗,但又没有大头手电那种喇叭开口。H3使用21700电池,全长169mm。灯头直径41.5mm,筒身直径25.2mm,重量235克。

P25为直筒手电,使用21700电池,体型中等,可以简称中直。长度148mm,灯头直径与筒身直径相仿,约为26.5mm,重量169.5克好处就是加工起来比较简单。以上三者的尾部有U型开口,一方面不妨碍手指按压,另一方面也支持倒立。

P20是一款小直手电,也就是小型直筒手电,使用18650电池,长度134.5mm,筒身直径25.5mm。由于尾部开关突出于表面,所以P20不支持倒立放置,但是盲按时手感更好一些,重量127.6克,平时携带起来不会有压力。

M3EDC手电,所以采用了EDC圈比较推崇的钛合金材质,亲肤、不会腐蚀是最大特点,但是散热性较差,钛合金不适合做大手电。M3这种使用16340规格的手电,功率不大,适合随身携带,钛合金就很有品味。M3长度51mm,最大直径22mm,带电池重量48.8克,不算重。

M2就更小一些了,属于钥匙灯的系列,采用内置电池,长度34mm,直径20mm,重量刚好20克,拿在手里、随身携带都很轻便。

小型钥匙灯体积小、重量轻,本人喜欢通过快挂连接在背包、衣服等的拉链头上,既方便拉拉链,又方便随手抓过来使用,向大家推荐这个方式。

敲黑板1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大小手电之间的体积和重量差异会比较大,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做选择,经常往户外跑就选大手电;只是在城市或者日常随身使用,就选小手电。

握感和操控,保证使用的舒适性
手电的握持感受主要由筒身提供,大型手电普遍比较粗,适合成年人的手感,中大头手电由于灯头突出,能够形成一定的止挡,使用中不易前后移动。

一般手电表面都会做阳极氧化上色,而且以黑色为主流,这主要是黑色氧化更加坚固、而且不易出现色差。知识点2: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这是经常听到的专业词汇,这也是目前铝合金最好的处理方式,硬度大、附着力强,不易刮花露白,同时有一种颗粒的细腻质感,可以提高握持的舒适性和稳定性。

为了提高手感,兼具通风散热排汗效果,手电的筒身还会加工出纹路或者铣出平面,还能减轻一点筒身重量,同时使外观变得独具特色。

手电的操作控制主要有尾按和侧按两种方式,安明通这四只大手电刚好使用了尾按+侧按两种兼有的方式。

知识点3,尾按的优势。最显著的是,在黑暗中拿起手电马上就能知道尾部在哪一端,不用再去找开关,随手一按光明即来。

知识点4:战术开关、正向开关。一般的尾按开关都是战术开关,支持战术点亮,即按一下就亮,不需要发出“咔哒”一声。这也叫做正向开关,轻按换挡选择档位亮度,重按固定档位。安明通这四只手电都是战术正向开关。这种握持方式也是军警执法人员常用的,灵活性较强。

侧按开关一般位于筒身上部,在筒身的一侧,看不见的话需要用手摸索着找一会,也正是这个原因,一般的侧按开关都会略突出筒身表面,也就带来了放在背包里容易误碰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侧按手电都有开关锁定的功能,再加上端面导电的设计,稍拧松尾盖就能彻底切断电路,以保证安全。安明通这几只手电通过尾按控制电路通断,通过侧按调光,几乎没有误开的可能。

侧按开关一般都是电子开关,性能已经很好了,可以保证上万次甚至十万次的按压。所以,知识点5:开关只管随便按,一般情况下不会损坏,除非内部焊接不牢或者短路过载。

当然了手电越小,开关也会相应做得小,手大的人就不太容易操作。敲黑板2: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选择开关方式。比如本人就习惯侧开关的使用,手里的手电也就侧按的偏多。

光杯和灯珠有学问,灯头口径和深度多不同
灯珠是手电的核心元件,目前主流的就是LED,比如P25使用了一颗CREE XHP70.2灯珠,这是一颗470×70规格封装的灯珠,可以在灯珠中部看到十字形的分划线,这也是一颗带果冻的灯珠,就是灯珠表面覆盖一块半球状的透明导光物质。知识点6:大灯珠、带果冻,更泛光。

知识点7:小核心、无果冻的灯珠更适合作为聚光手电使用。比如H5H3这两只大头中头手电都采用了这种灯珠,有些厂商为了提高远射能力还会切掉灯珠的果冻,也是这个道理。

手电的导光设备主要是光杯,例如P20使用了一颗带果冻的小核心灯珠,就将光杯设计成类似橘子皮的橘面,这样的效果就是可以打散光线,发生更多的漫反射,使布光更均匀,并提高照射范围,也就是增加泛光效果。

而像M2这种小手电则采用了比较浅的光面光杯,以弥补光通量不足,提高照明亮度。

知识点8:大口径、深光杯,聚光性能更好。比如H5,灯头内通光口径达到了55mm,灯杯深度约50mm,再加上小型无果冻的LED核心,这是典型的聚光手电。

知识点9:别怕灯珠闪坏。目前正规手电厂生产的手电质量都很有保证,LED一般也都有超过50000小时的寿命,而且不是钨丝通电加热发光,不用担心正常使用的损坏,手电有爆闪功能的话,只管用,灯珠不会闪坏的。

聚光或泛光,效果各不同
对于聚光和泛光先来点直观的感受,六只手电H5H3P25P20M3M2从左到右一字排开,看看对墙光斑的效果。大头H5和中头H3,有明显的小而圆的中心主光斑,H5的更小更亮;P25是大核心、浅光杯,主光斑与副光斑界限不清;P20具有远泛兼顾的效果,主光斑比H3更大。从下图也可以看出,聚光手电副光斑与环境有明显清晰的界限,泛光手电则边缘比较模糊。

从光线开射角度看,聚光手电的汇聚性更好,而泛光手电的开射角度更大。

这个特点从夜晚的光柱也能分辨出来:H5灯头口径最大聚光性能最好,光柱几乎呈一条直线,在较远端才开始微弱发散;P25作为大泛光手电,光柱的开射角度很大,光线更散一些。而M3700lm)、M2200lm)由于光通量不大,光柱拍照不是很清晰就不展示了。

从实际使用感受来看,一对比就能看出来,知识点10:聚光手电和泛光手电的区别,聚光照的远、泛光照得宽。以一条山路为例,聚光手电可以在远处清晰投射出一个高亮的光斑,副光斑提亮环境;而泛光手电如P25M3,则能带来开阔的视野,和大面积的清晰照明。

再通过专业照度计的实测情况来说明一下问题,距离照度计约50厘米,都开最高档位,M3700流明光通量、P253500流明光通量、H5约为1500流明,其三者的照度却有明显不同,这就是因为P25的光线散,导致单位面积的光照少,而H5非常聚光,中心光照很强。

敲黑板3:想要看得远选聚光、想要看得范围大选泛光。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还是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手电,比如搜索、救援、战术、定位等就用聚光手电更合适,而日用、营地使用、短距离使用就选泛光更舒服。

档位的选择,并非越多越好
有人也许会说,档位越多越好,亮度可选择的范围就大。其实本人并不觉得这样合适,因为档位越多就意味着调整次数越多,越不容易进入自己需要的档位,按半天开关反而耽误了时间,也不容易记住现在到底是什么档位。

安明通这几只手电都是档位调光的,以远泛兼顾的P20为例,四个档位的照度分布比较均匀,没有过大的变化幅度,实际使用起来可以根据环境亮度选择合适的档位,实现照明、续航、温度的平衡。

目前还有无极调光、磁环调光等多种调光方式可选,个人认为万变不离其宗,都要从方便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大型手电以不超过5个档位为佳,小型手电特别是钥匙灯,两到三个档位也就足够了。

彩色的光,兼论色温的选择
上面的手电发出红绿色的光是咋回事?有什么特殊需要吗?先根据前面学到的知识,猜一下下面动态图是哪一只手电的光吧,考试通过的话再接着学。

对于一些特定的使用环境,可以配合特定颜色的光。这也是安明通H5H3这两只手电的特点,可以选择红光和绿光。知识点11:红光有利于保护暗视力,直接开机不刺眼;绿光可以显示血液的痕迹,在打猎、军警等场合使用;蓝光不会惊扰鱼,还容易看清浮标,用于钓鱼。

这也没啥神奇的,在H5H3的灯颈部位有个转环,表面有轴向纵纹,便于手捏住转动。

灯珠还是那个灯珠,转环带动内部的红绿色滤光片,遮挡在灯珠前面,就发出了红绿色的光,设计比较巧妙,结构也比较稳定,转了很多次了也没有松动过。

说完了光色,再来说说光的色温。这是本人手上两支SP10的色温照片,一颗偏黄、一颗偏白。知识点12:一般将色温3500K以下称为暖黄光;3500K~5000K为暖白;5000K~6500K为正白;6500K以上为冷白。4000K~5000K为人眼视觉最舒适的范围。

SP10推出过8种色温的灯珠,这是借用一张筒友的照片(感谢,侵删)知识点13:色温越高越发白直至发蓝,色温越低越发黄。下图从左到右色温分别为:2700K3000K3500K4000K4500K5000K6000K7000K

敲黑板4:同等规格的灯珠,色温越高光通量越大,色温偏黄则穿透性更好,更适合雨雪雾等天气使用。

防水和充电,也要掌握门道
知识点14:电子产品的防尘防水等级用IP防护等级来表示,最高等级是IP68,安明通这六只手电都具有最高的防水等级,日常使用完全不用担心浸水。

IP后的第一个数字代表防尘能力。
0:没有保护;
1:防止大的固体侵入
2:防止中等大小的固体侵入
3:防止小固体进入侵入
4:防止物体大于1mm的固体进入
5:防止有害的粉尘堆积
6:完全防止粉尘进入

第二个数字表示防水能力。
0表示无保护;
1:防滴I型,防垂直落下的水滴;
2:防滴Ⅱ型,防与垂直方向成15度范围内落下的水滴;
3:防雨型,防与垂直方向成60度范围内降雨;
4:防溅型,防受任意方向的水飞溅;
5:防喷射型,任意方向直接受到水的喷射无有害的影响;
6:耐水型,任意方向直接受到水的喷射也不会入内部;
7:防浸型,在规定的条件下即使浸在水中也不会进入内部;
8:水中型,长时间浸没在一定压力的水中照样能使用。

之所以把防水和充电放在一起说,就是因为如果手电有直充功能,就会在筒身开口,如果密封堵头损坏或者没有盖紧就会有进水的风险。而有些电池自带充电头,手电筒身就不用开孔了。

M2这种内置电池手电,必须有直充功能,只要密封良好防水性能也能达到最优水平。敲黑板5:直充不需要取出电池,比较方便,但是充电速度受到限制;取出电池充电,也没麻烦太多,带备用电池是个好习惯。

最后,说一句废话
想做个总结,却觉得无从下笔。相信每个人看了本文都能形成适合自己的观点,手电作为一只照明工具,也许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也许下一个才会是最好的,也许最初的那只已经找不到了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玩手电这么久。我认为对于手电设计最大的遗憾是电池通用,灯头不能和灯身互换(比如出门带一个手电再带一个灯头,需要远射就换大灯杯头,需要小功率散射就换小直头)。导致除了电池兼容。一个品牌没有可以兼容的。一个系列电池没有兼容的。可玩性只是重复购买。

网友:
专业,这就是专业!

网友:
很好,我选小直

网友:
好呀,很专业的!
现在很多便宜的手电都用铅酸固体电池,长方形的,寿命只有两年!之后就报废了!

网友:
哪里能买到呢,宝宝上搜不到呢

网友:
私货不少啊,全网销量高两个数量级的18650到你这里就不是主流了,夹具这么山寨的东西啥时候就正规了,散热灯座这些核心的都避而不谈,你这和淘宝销售吹的有什么区别。
除非像楼上说的做出灯头灯身开关这种可以自由互换组合的产品,否则小直就是yyds

网友:
开始也买了不少大头,远射,泛光,折腾来折腾去,发现小直最符合我的使用需求!包里常驻了。

网友:
介绍的不少,就有论坛C8和不锈钢的小直用挺好!

网友(2021-04-26):
希望来点干货
分析下手电的内在美
详细分析下  各种驱动 以及灯珠的种类

网友(2022-10-21):
好呀,很专业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介绍的比较详细了。我有小直光杯的还有个C8的以及一个小直透镜变焦的,都是18650电池的。

网友(2025-02-20):
最近弄手电,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这样的手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