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招的微型满球轴承自己解决

楼主(2021-02-18):
中招的微型满球轴承自己解决

上集发表于 2021-1-23 05:26:43电动车联盟论坛3月要关站,赶紧转载。

深水保买的微型满球轴承,实际是电机轴应用较多,保持架轴承没填球缺口,大多数轴径大于8毫米满球轴承有填球缺口,作为机械关节尽量错开填球缺口防止滚珠脱落,小于6毫米轴径微型满球轴承,内圈分为三零件结构,两侧珠档凹槽轴承钢,软铁铆接轴筒。正好有颗摔车导致外圈裂开缺口轴承,和另一颗保持架脱落轴承,于是自己尝试DIY自制满球轴承,上可塑橡皮细条定位避免滚珠飞溅,外圈先装一半数量滚珠避开裂口,固定好内圈在同心位置,再裂口掰开一颗一颗填满滚珠,填满后化油器清洗剂和万能润滑剂溶解掉可塑橡皮定位,换成石墨高温润滑脂减缓滚珠磨咬,紧配合压入安装在牙盘轴右侧受力最大转点,装配滚珠裂口尽量避开受力一侧。顺便用废旧酸奶瓶聚乙烯塑料,应急修复后减振器转点,内外圈分离保持架烂掉轴承,正在找规格合适滚针轴承。

下集

正在解决缺油抱轴导致异响,好奇的是别人全避振自行车满球轴承转点非标件不会异响。

最后我的只能先去掉一颗滚珠留空位,避免滚珠缺油挤在一起抱轴。

减振器转点4颗改的满球轴承十几颗滚珠碎裂,用POM塑料圈压紧在内钢圈,聚乙烯外圈压紧在外钢圈,自制一颗自润滑轴套替代滚珠,内外圈不可用同样POM塑料,以免出现吱吱异响。

网友A:
  如此低劣的技术帖,选择在茶楼相当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低劣的技术帖,选择在茶楼相当合适。

现在的软尾自行车很难找到质量好价格实惠,要么是永久凤凰飞鸽金狮喜德盛等百元软尾自行车,一两个月出现异响等小毛病如此低劣,老得修理。要么贵到万元怕丢车被拆,减振器后胆结构复杂也得维护,桶轴花鼓轴承和塔轮等消耗品太贵。我想找个质量好点不要太贵,没想到千元车架加双肩前叉,也是转点老出现异响,原来用的是电机高速轴承,不是重载关节轴套,600到1200磅后减振器还不好配,春风CBR减振器结实耐用,太粗装不上。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减振器结构简单免维护,致命缺点磅数太低打底。铁双肩前叉还行,两侧弹簧减振没液压阻尼,结构简单免维护。

网友B:
电动联盟社区要关闭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联盟社区要关闭了?!唉

https://www.ddclm.com/thread-601657-1-1.html电动车联盟论坛公告拟定无限期关闭通知。

网友C:
比较好奇这种满球轴承怎么填球球又不会掉出来的

网友:
滚珠轴承貌似不适合用在这里,冲击太大,运动量又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这种满球轴承怎么填球球又不会掉出来的

看楼主的意思是把外套锯个口子吧,也不怕把珠子搞坏了,几天不把珠子啃烂了

网友D:
这种地方上轴承也是个好想法,一年动不两米的地方又要强度很大,上轴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是把外套锯个口子吧,也不怕把珠子搞坏了,几天不把珠子啃烂了 ...

这种轴承本来就是开口的,就是用在几乎不转动又冲击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是把外套锯个口子吧,也不怕把珠子搞坏了,几天不把珠子啃烂了 ...

正好有一个裂开缺口,干脆把缺口小心掰大一些,一个一个填满滚珠,上集图片滚珠加太满,导致紧配合外圈所有滚珠同时卡死吱吱异响,好在NSK精工轴承钢很结实,与内圈硬磨几天都没事。下集图片,及时发现异响问题,赶紧去掉一颗滚珠留空位,异响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地方上轴承也是个好想法,一年动不两米的地方又要强度很大,上轴瓦啊 ...

永久凤凰飞鸽金狮软尾太缩水,干脆是铁和铁摩擦,得经常上机油保养,缺油后异响,一两年后轴孔磨损。

锥形头管双肩前叉喜德盛后平叉软尾用料好点,减振器有塑胶轴套转点,前三角和后平叉有POM自润滑塑料轴套,缺点是转点轴棍铆接冲压,磨损后只能切开轴棍更换轴套,网上买不锈钢螺丝螺母替代铆接轴棍,轴套尽量内层POM硬塑料,外层PTFE聚四氟乙烯,觉得骑行太沉可以把后减振器调硬一些避免卸力,过减速带减振器缓冲避免轮胎蛇咬。

网友:
没保持架的轴承本来就要空一颗位置出来

网友:
这不就是深沟球轴承吗

网友E:
看着怎么像机器翻译的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怎么像机器翻译的文字!

是啊,这文字看着好累,没有层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永久凤凰飞鸽金狮软尾太缩水,干脆是铁和铁摩擦,得经常上机油保养,缺油后异响,一两年后轴孔磨损。

锥 ...

你上黄油试试,别上机油,机油太稀了吧。看勾机之类的都是上的黄油。另外,软尾看起来骑着要舒服一些,但实际消耗的能量要大很多,本身就骑起来累,把过多的能量都被这个减震吸收了。看那些竞速的都是死架子的。

网友:
直接换滚针轴承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黄油试试,别上机油,机油太稀了吧。看勾机之类的都是上的黄油。另外,软尾看起来骑着要舒服一些,但 ...

缝纫机油WD40等肯定不耐用,我上的是高温润滑脂,大概是黄油混合石墨。后减振器自带液压锁死,漏油后把弹簧慢慢调硬,调试到站着骑几乎不压缩,坐着骑跟硬尾没区别,时速18公里过减速带有点减振缓冲,防止折叠轮胎蛇咬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缝纫机油WD40等肯定不耐用,我上的是高温润滑脂,大概是黄油混合石墨。后减振器自带液压锁死,漏油后把弹 ...

听起来不错,我之前上下班最开始学人家,弄了个细胎的,结果一冬就丢了,硌的腚疼,后来花二百多买了一个破山地车,收拾收拾之后骑了好几年,倒不是软尾的,是只带个前弹簧叉的那么个破山地车,骑着也骑还行。十公里的样子也没感觉着重没重的。
后来搬家离单位二十公里了,就没再骑,卖了三百多块钱,又添了点儿钱买了一二手大电动,那家伙弹簧弹的,忽闪忽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