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分享个硬盘供电问题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1-02-18):
前几天感觉电脑的机械盘有异响
然后跑hdtune的读取测试直接报错
赶紧拆下硬盘,一开始以为是SATA线的问题
但是换了一条依然是这样
于是换SATA电源接口,依然掉盘
用大4P转接,还是掉盘
然后看了下,电源直出两条SATA 大4D供电,没有3.3V(缩水了)
是不是那一条线都有问题?于是我换了光驱位的,果然,硬盘正常了,但是一接分出来的线就不行
于是我找了一根SATA一分二线,从线的第一个SATA供电处接线
完美解决

网友A:
你这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机械硬盘本来就用不到3.3V,你这个只是接口老化或者线径不足之类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CPU正常,USB正常

网友:
台式机的硬盘电压是12v,就算这个不稳也不影响cpu和usb

网友:
我分享给你吧,用酒精牙刷刷干净供电线缝隙,然后用火机烧缝隙外薄的边一会软化后用钳钳紧,冷后 用力插入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