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神们个激光头的问题

楼主(2021-02-18):
阿西巴,今天搞了个5.5W的激光头,简单接线试了下,PWM功率调得比较小,结果还是瞬间把我的塑料螺丝刀壳子烧了个小洞

本来只是简单试一下机,功率没调那么大,就没带护目镜,现在眼睛还是蒙B状态,真是无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哈哈哈

另外请教下有没有用过这个可调焦5.5W激光头的?这激光头为啥是个条形的聚焦?而不是原型或正方形的,这样子的话,那控制部分怎么个算法呢?

忘记拍照了,大概类似下面这样子的一个形状,粗细大概0.x毫米,长度大概3-5毫米: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你是要烧坦克装甲呢,还是要射导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你是要烧坦克装甲呢,还是要射导弹?

5.5w也不大呀,也只能雕刻点东西,基本上啥都切割不了的调调

网友B:
你买错了吧。雕刻一般都是点状的焦点,你这可能买成线状焦点了,那个可能是用来标记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错了吧。雕刻一般都是点状的焦点,你这可能买成线状焦点了,那个可能是用来标记位置的。 ...

没有,刚才下班回家又试了下,没问题,是我没调好

网友C:
这么大功率起码需要好几张毛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起码需要好几张毛爷爷

恩,确实是,我买的这家,470元

楼主:
我那个照片里那个电脑桌板子,一开一关,瞬间烧了个差不多5mm深的小孔

网友D:
激光头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哪弄的?

网上买的,花了我好几百大洋呢,哈哈

网友E:
5.5W。。。不敢玩,感觉风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W。。。不敢玩,感觉风险太大

是挺厉害的,调焦时,木板桌子不小心瞬间就被烧了一个小孔,眼睛一不小心就要眩晕半天

网友F:
5.5W就这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W就这么厉害了

嗯,站在玩具的角度来说确实挺厉害的,和工业干活的比那就啥都不是了,不过我描述得有点夸张,

算不上是"瞬间"烧了一个孔,应该大概有一两秒时间,电脑桌面烧了一个大概4-5mm深的孔

网友:
在工厂用过几百W的切钢板,真是爽,这么些年,每次用角磨机切钢板,我就非常怀念那哥们,激光加安川的机器人,真给力.

网友G:
这个激光里面发射激光的应该是蓝色的半导体LD激光管吧,半导体激光管射出来的激光光斑都不是圆形的,而是带状的,如果是绿色532激光器,是用半导体激光管作泵浦激发晶体产生激光,所以光斑是接近圆形点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激光里面发射激光的应该是蓝色的半导体LD激光管吧,半导体激光管射出来的激光光斑都不是圆形的,而是带 ...

是的,专业啊

网友:
我现在在单位用3kw的激光下料. 最高干到20mm的铁板  还有一台30w的激光打标机.玩激光还是带好护目镜,小心无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