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PC-D20倒计时定时插座拆机

楼主(2021-02-19):
几年前花了十几块钱买的普彩倒计时插座,拆开看看里面啥模样

插座正面,五孔部分带保护盖,比较安全

背面铭文,最大功率2200W

然而这里贴个2500W……倒底要闹哪样

Y型防拆螺丝,有22in1在就不怕

液晶屏

板子比较简洁,继电器倒是显得不小

肉乎乎的CBB

主控用的是合泰的66F0185单片机

插脚连接部分用的是焊接不是压接,略有遗憾

液晶屏的触点和按键的触点都是印刷碳膜工艺,应该能节省一些制造成本,而耐久性就不好说了

《循环定时~开》模式

《倒计时~开》模式

《倒计时~关》模式

《倒计时~开+关》模式

各种模式云里雾里的搞不懂,看说明书就好,这纸盒子还真不能扔

好吧,2200W又来了,倒底要闹哪样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后面接个c4测试下

网友A: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网友:
春天的夜猫子

网友B:
还行字儿挺大的~

网友C:
这种太大了,还是小的那种方便

网友D:
这个定时器非常实用,家里有好几个在使用。

楼主:
得得嗖嗖,沙发

楼主:
不,要接就接熊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也就晚上有点空。。。。。

楼主:
白天没空,只能晚上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字儿挺大的~

球球说的对,比那种时控插座字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大了,还是小的那种方便

小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时器非常实用,家里有好几个在使用。

没错,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得嗖嗖,沙发

太激动了

网友:
还行,当年几块钱撸的吧

网友E:
你这个还好,我的连地线的也没有,品控差

网友:
可惜的是holtek单片机,担心质量比microchip等差点。我2013年网购两个百年牌倒计时插座,发现质量比科德好很多几年没出问题,2015年又买了两个同款,缺点也跟楼主一样倒计时操作麻烦点,2018年时没货停产。父亲烧水说百年倒计时二合一插座麻烦,买了三个单按键1到59分钟倒计时插座刚好包邮,短按增加一分钟,长按连续增加,一个给父亲烧水用,另外两个给我的两根电烙铁倒计时9分钟,避免忘记关掉空烧氧化,一个紫铜烙铁头调到300摄氏度焊接电路板,另一个自带合金烙铁头调到400摄氏度焊接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好,我的连地线的也没有,品控差

没有地线这个有点过分了,很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