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这个IS903板子的VCCQ跳线在哪

楼主(2021-02-19):
网上就找到这一个图。。。求解感谢

网友A:
这个板子没有1.8跳线,要微冷的板子才有,因为普通的供电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没有1.8跳线,要微冷的板子才有,因为普通的供电不一样

而且这个版本的供电比方力的好,最后版本的两个叠层电感全部换成和2246EN 2258H一样的顺络绕圈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没有1.8跳线,要微冷的板子才有,因为普通的供电不一样

感谢,看来我得去重新找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个版本的供电比方力的好,最后版本的两个叠层电感全部换成和2246EN 2258H一样的顺络绕圈电感了, ...

要是供电输出滤波电容给个1206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供电输出滤波电容给个1206的位置就好了

没办法啊,微冷和江龙都说了,他们手里没有903主控了,这批货卖完了就不做了,微冷昨天也说了,紫色的2246en也不做了,他开副食品店了,以后做板子也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供电输出滤波电容给个1206的位置就好了

放不下,而且903板子不出意外不会更新设计了,毕竟没有遇到啥问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