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中兴光猫,ZXHN-F677V2,有人知道CPU是什么吗

楼主(2021-02-19):
拆一个光猫,中兴ZXHN-F677V2,有人知道CPU是什么吗

先看看背面:

再来个正面:

谜之电路板左下角写的是F663NV3,难不成是个换壳产品?
CPU上有个散热片,家用电吹风1500W最大档也纹丝不动。
有人知道CPU是什么型号吗?

闪存:

镁光MT-NW874,2Gbit大小(256MB)。

内存:

海力士H5TC2G63GFR-PBA,2Gbit大小(256MB)。

无线:

联发科MT7603EN,还行,不过都已经2020年了,还是搭载单频2.4GHz芯片,有点不够用啊,千兆无线光猫怎么不得有达到866Mbps的5GHz。

网变:

LH20235DF,20PT1024RLX。

光电转换:

中兴自家的ZX279511。

电源管理:

Le9643。

内存旁边的电压调节器:

1117M3。

最后再上个后壳:

原图打包:
附件限制6MB以内,我还是上传到别的地方吧。
下载地址:
<font size="3" face="微软雅黑">https://sunraycanter.top/UpLoad/ZXHNF677V2原图打包.zip</font>

或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0djOOsdz8p5HLAfgB4wEA 提取码:uknn

网友:
多半是mtk呢

网友:
我的印象中中兴是自研的...

网友:
咦?图片怎么搞的那么复杂啊 二维码还修的那么仔细小方块还特意露出来:Strive: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可是老演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MTK,估计是自研的Z279127可能性比较大。因为MTK的单频SoC是EN7526F,一般是合封RAM的,不会有外置RAM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拆过,根据电路板走线,跟MTK 的引脚定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MTK,估计是自研的Z279127可能性比较大。因为MTK的单频SoC是EN7526F,一般是合封RAM的,不会有外置 ...

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MTK的感觉了,不过MTK的SOC内置256M内存应该成本比较高,所以用了外置内存,要说一套MTK方案下来是比自研要便宜

网友:
上个月捡了个光猫想拆个电容用用,结果没能拆下来,用的十几块包邮带个小屏幕的烙铁。最近挂路由器上的ssd挂了,马牌主控开卡失败,想做成优盘 一直没舍得买工具,老家基本都有 再买有点舍不得,毕竟折腾的少咯

网友B:
从供电推断应该是ZX279127
推单频还是双频,由当地运营商定的,跟设备厂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供电推断应该是ZX279127
推单频还是双频,由当地运营商定的,跟设备厂家没有关系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2021-04-28):
zx29开头 中兴的cpu

网友C:
我想知道这货的TTL线怎么连得,年前买了个解密的小工具,试试用TTL连接读取数据库解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MTK,估计是自研的Z279127可能性比较大。因为MTK的单频SoC是EN7526F,一般是合封RAM的,不会有外置 ...

拆了个f477,电路板基本和f677一样的,丝印都是f663

楼主(2021-06-14):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货的TTL线怎么连得,年前买了个解密的小工具,试试用TTL连接读取数据库解密。 ...

我都不知道哪是TTL口,百度其他几个电路板相似的都有TTL整整齐齐的针脚,神奇的中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个f477,电路板基本和f677一样的,丝印都是f663

看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换了个型号,丰富产线

网友(2023-03-29):
中兴的猫一般都是自家芯片,基本没得玩

楼主(2023-05-08):
老哥太强了,TTL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