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去掉前级接后级为什么有噪音?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2021-02-19):
没事办音响玩。买了个前级,才发现八达DC211BK有前级。想把功放的前级去掉,保留音量调节。按照网上说的办,一不小心,把前级烧了。我就下掉了前级板子。现在直接把输入信号接到后级上,但是不放歌时喇叭有电流声的噪音。图中输入信号线用夹子连接到后级信号线在。扔了又可惜了。谁能不能给点儿意见。最好还能加上音量调节电位器。这里能人多。在此谢谢了。有的图是借的。

楼主:
补一个清晰点的图片

网友A:
信号线需要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需要屏蔽线

你看最后一张图。两个信号线直接用夹子夹在一起在。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B:
前级是小信号,小电流,对电源电路要求高,用屏蔽线连接前后级,远离变压器免得泄露电磁感应,前级电源最好用电池供电或者弄个高质量线性稳压电源,应该可以解决电流噪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是小信号,小电流,对电源电路要求高,用屏蔽线连接前后级,远离变压器免得泄露电磁感应,前级电源最好 ...

你看最后一张图。前级板子烧了被去掉了。两个信号线直接用夹子连接在。

网友:
看看地线有没有形成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最后一张图。前级板子烧了被去掉了。两个信号线直接用夹子连接在。 ...

夹子夹住的屏蔽线外网还作为信号线地吗?你夹子连接线是屏蔽线吗,那么大夹子本身就是电磁感应源了,不出交流声才奇怪,正确连接应该是外屏蔽先单端接地,里面芯线作为信号传输线。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阻抗不匹配,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两个电阻,比如在功放输入端对地并联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
一点接地,都接在主滤波电容那里

网友:
要接地,信号线不接地肯定有噪音的

网友:
前级和后级之间要加电位器,电位器外壳接地

楼主:
好,回去了一一试试。谢谢。

楼主:
没有专用的音频屏蔽线,用一般的带金属网的屏蔽线可以不?向这样的线。谢谢。

网友C:
先判断 静态噪音是 前级的还是 后级的。  这个做纯后级还是不错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 静态噪音是 前级的还是 后级的。  这个做纯后级还是不错的额

前级板子烧了。被去掉了。

网友:
测过功放输出端电压是否为零不会是功放输出端电压偏移了吧,还有把连接的屏蔽线断开以及鳄鱼夹都拿掉听听是否还有没有噪音。

网友:
按照上图接音量电位器,如果左右声道反了就交换红圈和蓝圈处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