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业液晶电视一半花屏

楼主(2021-02-19):
电视很久没用,结果一开机一半花屏了,直接高速我排线小检查,果不其然,排线生锈了,然后顺藤摸瓜,电视居然有进水。
排线,底座生锈严重,排线拔出来用刀片刮了刮,左右排线互换,还是左边一半花屏,说清排线可以用。
不过左半屏分成3块,左1正常,左2稍微偏色,左3偏色。
偶尔又显示正常。
看来底座绣的厉害,这个底座我是拆不下来的,用DW40可以吗?就怕喷了弄巧成拙。

楼主:
刚刚又试了下,左1,左2都好了,左3还是绿光

网友A:
不要喷w40,用酒精清洗试试

网友:
不建议油性的WD40,用电子专用清洁剂

网友:
我前两天发了一个贴子,也是这样的,有液体睡着屏幕顺到了,下边的边板上,导致边板腐蚀,整个线路短路,拆掉软排线后,一般有显示,一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喷w40,用酒精清洗试试

蓝色的铜锈,很多,在插座里面清理不到,酒精可以清洗,但是洗不到插座,有没有直接喷上去就可以溶解铜锈的家伙?

楼主:
用这个清洗剂喷上去是不是就能出插座铜锈了?

楼主:
楼主电视还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