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牧田充电器插上电池红绿灯交替闪就报故障求助

楼主(2021-02-19):
插上电池红绿灯交替闪就报故障,电池是正常的换在同型号充电都没问题

网友A:
 只是你认为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异常老化或是冲不进电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认为电池是正常的。

3个电池另一个充电器就可以充,难道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B:
大概率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电池问题

电池没有问题,换在同型号的充电器上都是好的

网友:
我好像一个这个充电器,,110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没有问题,换在同型号的充电器上都是好的

中间触点的温度测点没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触点的温度测点没连接上。

你好能讲下怎样屏蔽掉温度检测吗

网友:
充电器和电池两侧插接件清理一下,是不是信号不通畅造成的!

网友:
既然排除了电池问题,那就把充电器拆开检测一下,平时充电器是不是摔过呢,自己再分析一下,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讲下怎样屏蔽掉温度检测吗

1、屏蔽不掉温度检测;
2、你的充电器短路过,烧了保护。

网友:
我的也一样,插电就红绿灯闪烁。

网友(2021-04-22):
应该是充电器短路了

网友(2022-01-27):
大概率充电器接触不好

网友:
我自己威克士的有个,充接着就不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