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点配件练练手。2246en+闪迪,还有拆的几个缓存看看能用么?

楼主(2021-02-19):
有几块Acer的256G固态售后了。太垃圾,速度太慢。还拆解了一块,发现是2259xt+intelQLC的,感觉真是垃圾。用了半年多健康度75%了。
没事干,决定自己组装一个固态玩玩。买了以下东西,各位前辈看看可以这样用么?这个板子和颗粒性能咋样?
另外,拆解了5片缓存,3个三星和2个镁光。这个2246en的板子能换么???哈,洗板水没到,芯片没洗干净,凑合着看。各位前辈给点意见。。。能不能用呢?
需要用哪个版本开卡软件?还需要跳线之类么?

网友A:
买15131或者9DFK,比这个速度快耐用

网友:
又一个入DIY SSD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5131或者9DFK,比这个速度快耐用

老方家好像没有啊,这个开卡有啥注意事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5131或者9DFK,比这个速度快耐用

我拆下来这个两种缓存能用么???

网友B:
我寻思着买块闲置的256GMLC的2246EN盘也就160没有问题吧,一看你就是老手了,焊接个固态对你来说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寻思着买块闲置的256GMLC的2246EN盘也就160没有问题吧,一看你就是老手了,焊接个固态对你来说不难 ...

新手啊,主要有几个电视盒子拆解了,拆了几个bga153的芯片,干了几个U盘。来兴趣了。拆了自己买的固态看起来太差,所以决定自己做个固态。哈哈……买的不靠谱。256的MLC盘不好买吧?

网友C:
这个16的盘蹲了几天原来被你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6的盘蹲了几天原来被你拿下了

没搞价,直接拿下了。 感觉这个创见的板子做工很好。 拆下16G的片不知道干啥用?做个U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搞价,直接拿下了。 感觉这个创见的板子做工很好。 拆下16G的片不知道干啥用?做个U盘? ...

是的,16G的搞个系统维护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16G的搞个系统维护盘不错

什么主控的?我准备再高一片,弄成32G的U盘。双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啊,主要有几个电视盒子拆解了,拆了几个bga153的芯片,干了几个U盘。来兴趣了。拆了自己买的固态看 ...

买的啥片子都有,让人放心不下,还是自己做的敞亮,我现在所有U都是自己做的,固态也打算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啥片子都有,让人放心不下,还是自己做的敞亮,我现在所有U都是自己做的,固态也打算自己搞 ...

是的,不过京东买东西还不错,用了多半年还可以退,9折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方家好像没有啊,这个开卡有啥注意事项么?

9DDJ 9DDK 15177速度也挺快,46EN随便开,按教程来,很简单

网友(2022-05-19):
我搞了一个  2258H + 8贴 NW821 一共2T ,估计能用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