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口交换机和16口交换机的功耗还挺大

楼主(2021-02-19):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交换机的功耗一般不大,但最近测量了家里的几个交换机,功耗还是挺大的.
8口百兆,8.5W;
8口千兆,12W;
16口百兆,15W;
16口千兆,19W。

几个交换机都是在论坛上购买的,其实都用不到,家里一共也没有几个网线,家用监控也只有2个头。
原来以为这种交换机功耗很低,没想到测量功耗还是挺高的。关键这玩意一天24小时不关机的。

建议:尽量减少交换机数量,如果实在需要交换机,尽量使用口数小的交换机,多口交换机不适合普通家用(功能基本很少用)。

网友:
你的交换机什么时候出厂的?老掉牙了吧。
8口的才2-3W。
24口千兆H3C TP也就7-8W。

网友:
这么高,还不如2台7621级联

网友A:
新设备的 水星交换机 电源标注:5v 0.45a,就算满载能有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设备的 水星交换机 电源标注:5v 0.45a,就算满载能有多大功率???

你这是家用的交换机,我测的企业级交换机,差距很大,企业级多了很多芯片,很多都是双CPU结构

网友:
家里都是单位淘汰的  华为 锐捷 H3C 的企业级交换机 路由器 ac控制器 无线ap    从没考虑过功耗

网友:
我有个24口的从没用过

网友:
我的16口百兆的机器,用功率计测试才3W啊。

网友:
你的老掉牙的交换机吧,新的都是5V供电,5W都不可能
以前老式的交换机连交流适配器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家用的交换机,我测的企业级交换机,差距很大,企业级多了很多芯片,很多都是双CPU结构 ...

其实就是老旧,我两个网件铁壳16口千兆的都在吃灰,插两个口就有7、8瓦的功耗

现在家里用的水星铁壳24口千兆网管交换机,功耗才4、5瓦

网友:
这么说吧,十五年前我的普联sf1008+昨天刚好测试,放了十几年没用。以前都是变压器适配器那功耗至少5瓦没得说。我接12v开关电源适配器,不插网线待机0.7瓦,插网线1条1.5瓦,两条测速流量用起来也是1.5没变化,感觉插几条也不会更耗电

网友B:
估计着你用的是老的企业专用交换机,那种是稳定为主,单位不在乎那点电费,稳定高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着你用的是老的企业专用交换机,那种是稳定为主,单位不在乎那点电费,稳定高于一切! ...

是的,企业级交换机拆开发现主板上很多芯片,而家用交换机主板上就1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