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搞 有线该无线双模

楼主(2021-02-19):
开搞 有线该无线双模
开始拆轴

开始拆二极管

开始飞线

焊接完成

完成
飞线太费时了 比想象的费时多了

全部识别正确 6x17的矩阵 只有102键
有两个 用不上的就舍去了

按照这样的矩阵飞线的

这是键盘固件的dfu包 nrf52832蓝牙+ch554t

网友A:
这真是劳心费脑的工程。
实际效果怎么样介绍一下。“无线双模”就是无线与蓝牙共用。
能否做个无线多频点方案的,这样就可以在多个PC机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劳心费脑的工程。
实际效果怎么样介绍一下。“无线双模”就是无线与蓝牙共用。
能否做个无线多频点方 ...

可以连4(1+3)个设备 一个usb 蓝牙可以连三个
usb连一个 蓝牙绑定三个设备自由切换,电脑有蓝牙就行不用去拔线或者接收器,还是很方便的,也非常省电。还可以设置按键为自己习惯的快捷键,宏。
就是飞线太麻烦了,还是自己打板来的快还不容易出错。本来是准备打板的,想了下一是有点贵 二是定位板不一定对的上就放弃了,
搞下来发现飞线太费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连4(1+3)个设备 一个usb 蓝牙可以连三个
usb连一个 蓝牙绑定三个设备自由切换,电脑有蓝牙就行不用 ...

蓝牙绑定三个设备自由切换方案可行,但我在使用时发现经常是切换时有延迟。一般在1秒左右,使用感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绑定三个设备自由切换方案可行,但我在使用时发现经常是切换时有延迟。一般在1秒左右,使用感受不好 ...

延迟肯定是有的,总比你去拔线再插线方便很多款很多吧,
要是能同时连接几个设备不断掉切换才不会延迟吧

网友:
厉害了,这飞线挂墙上就是艺术品了。

网友B:
为一只键盘,、费这么大的事?划得来么,再说一个键盘能值多少钱,还费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一只键盘,、费这么大的事?划得来么,再说一个键盘能值多少钱,还费这事?
...

开始以为很快就能飞好的 …………结果搞一下午才飞好
都已经拆了,不飞起来搞好键盘不就废了吗,
我这种打工人这不算小钱了,也差不多¥800了

网友:
厉害了,这飞线挂墙上就是艺术品

网友C:
华强北鬼市5元买了一个无线蓝牙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强北鬼市5元买了一个无线蓝牙键盘。

关键是机械键盘好用,普通键盘用不了多久就很难用了,机械键盘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D:
我用罗技270的主控,闲鱼上买了块PCB加一个剪线键盘,改装成优联的,用下来效果很好。轴体用的樱桃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罗技270的主控,闲鱼上买了块PCB加一个剪线键盘,改装成优联的,用下来效果很好。轴体用的樱桃红轴。 ...

也要飞线吧…………画了个K270的PCB 可以用K270/蓝牙都行,没有打板…………
打板就是55张¥150左右有点浪费,还有就是定位板要对的上
优联还是很好用的,也很省电,
蓝牙这个也很好,主要是可以全键自定义,想要什么键设置什么键。还支持宏。可以连接三台设备自由切换而不用插拔接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以为很快就能飞好的 …………结果搞一下午才飞好
都已经拆了,不飞起来搞好键盘不就废了吗,
我这种 ...

哈哈哈,800?是有点大成夲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800?是有点大成夲了,不划算。

不是改造花了800  是键盘以前买成800,改造也就几十,不算人工。
还是想重新打版搞,飞线太乱了

网友E:
干嘛不从原来主控的位置直接转接所有的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从原来主控的位置直接转接所有的线出来?

脚不够用啊,不然费这劲干嘛

网友:
竟然是粉色的键盘,少女心吗?

网友:
也想把键盘改成无线的,你这个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