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颗十几年前的18650动力电池

楼主(2021-02-19):
这节电池是05、06年玩BB改造AUG时买的,一共应该有两节或者三节,多钱忘了,反正不便宜,一把金弓Aug改下来总共花了两三千,08年以后BB不让玩了全部破坏扔掉,电池也不知道扔哪了,前两年搬家时电池翻了出来竟然还能用,然后搬完家又找不到了,今年过年收拾家里,在娃的手电里找到了这节电池,测试了一下,容量仍然有1177mAh,满电电压4.2V,内阻27mΩ(用充电器测出的数值,肯定是偏大的,这个充电器几十节全新的三星20r显示内阻都在20mΩ以上)。
这个电芯外皮的firefox商标肯定只是个二道贩子,具体是什么电芯得剥皮才可能看到,但实在舍不得。
另外一两节还没找到,继续寻找中。

网友:
同样有火,比神火牛啊

网友:
国内那个  “神火”    有点。。。

真神火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A:
现在这个容量的电池都可以扔了。太小了。

网友:
我同事买了4节9800mAH的神火,还跟我炫耀说容量大,我给他一顿泼冷水。我说不用你说我都知道啥牌子

网友B:
一般的说,单节18650电池容量在2500mAH左右就算不错了,太高的容量,就可以称得上虚标了。

网友:
那时基本都用镍铬或聚合物电池,当时没有大电流保护板,板物电池经常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说,单节18650电池容量在2500mAH左右就算不错了,太高的容量,就可以称得上虚标了。 ...

目前最高容量的18650是松下的,有3600mAh。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
最早知道18650电池是1995年摩托罗拉168手机,2000元一块的电池里边2只18650索尼电池芯,单只电芯容量1200mAH,里边还有一块很复杂的保护板,电路板是一种柔性材料可以轻度折叠,当时叫龟背电池,当时同等体积的镍镉电池只有500mAH,1200mAH已经是革命性突破,重量还降低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容量的电池都可以扔了。太小了。

大哥   电池容量看用途的

有些电池容量小些  循环次数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电池容量看用途的

有些电池容量小些  循环次数高啊

技术先进了,当年算大容量的电池,现在都不够看的了.当年可能舍得用好多贵的原材料。

网友:
当年的宝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说,单节18650电池容量在2500mAH左右就算不错了,太高的容量,就可以称得上虚标了。 ...

现在最大3500,2500的都算小了。

网友D:
在娃的手电里找到了这节电池,测试了一下,容量仍然有1177mAh,满电电压4.2V,内阻27mΩ(用充电器测出的数值,肯定是偏大的,这个充电器几十节全新的三星20r显示内阻都在20mΩ以上)。

哪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娃的手电里找到了这节电池,测试了一下,容量仍然有1177mAh,满电电压4.2V,内阻27mΩ(用充电器测出的数 ...

4槽12A,这应该是市面上充电功率最大的18650充电器了,很多8槽的总功率也小的多

网友E:
充电器测内阻,不是偏大的问题,若都是偏大的话那倒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问题是充电器测内阻的数值结果不稳定,有的电池测出来差不多,有的电池测出来大一些,有的测出来大很多,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4槽12A,这应该是市面上充电功率最大的18650充电器了,很多8槽的总功率也小的多
...

别拆了,直接告诉你吧,里面是SONY VTC3动力电池芯,标准的1500mAh,想当年玩摄像机,买过此品牌代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测内阻,不是偏大的问题,若都是偏大的话那倒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问题是充电器测内阻的数值结果不稳 ...

是的,电池转一圈电阻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拆了,直接告诉你吧,里面是SONY VTC3动力电池芯,标准的1500mAh,想当年玩摄像机,买过此品牌代替电池 ...

这么厚道1500的电芯标1300啊哈哈